背光都已经20-30mA了,为什么还能做到4mA输出呢

楼主(2015-06-09):
如题,手里有一块表,液晶显示的带背光,是两线制仪表(就是电源和电流输出共用两根线的形式),那么电流要求4-20mA
按照正常逻辑,整机功耗大于4mA的话,是输出不了4mA的,比如你最低功耗8mA,那么4-20mA只能输出8-20mA,这块表上面还带了个背光,背光20mA算低的了,我们就算20mA,那么再怎么省功耗也低不了20mA啊,这块表居然可以4-20mA,还背光一直亮,又是如何实现4-20mA的呢,符合乱七八糟的定律吗

网友A:
还经常有表能输出0~20mA还带背光你信吗
怎么就觉得是这两条线供电的呢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经常有表能输出0~20mA还带背光你信吗
怎么就觉得是这两条线供电的呢。。。 ...

求解释,是我想的进死胡同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经常有表能输出0~20mA还带背光你信吗
怎么就觉得是这两条线供电的呢。。。 ...

你确定那个是两线制的吗,我觉得不管怎么样,总功率在那边,背光的功耗也在那边,能有什么手段把功率提高,而且前端还没有变化,若能输出0mA,岂不是要算0W了
我们一般测试一套设备功率,也就是测下电压,测下电流,那么对应两线制电流方式,不管电流是输出还是输入,谁大电流听谁的,那么我背光都已经20mA了,就是你想输出4mA也没办法输出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确定那个是两线制的吗,我觉得不管怎么样,总功率在那边,背光的功耗也在那边,能有什么手段把功率提高 ...

不是手持仪表的那种装电池的?工业用?
如果是工业仪表,估计你高估了背光电流

网友B:
LZ理解错了,谁说4-20MA的二线制不能带20mA的背光?
这个要看功率,24V/4mA是96mW,如果背光是3V/20mA,是60mW,理论上是可以的。
不过背光一般不会这么大。
如果电路电流大于4mA,电路里一般是取足够的电压,然后DC/DC供电,可以提供更大的电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LZ理解错了,谁说4-20MA的二线制不能带20mA的背光?
这个要看功率,24V/4mA是96mW,如果背光是3V/20mA,是6 ...

不好意思,前段时间出差,没来得及看,你说DC/DC供电,可以提供更大电流能细说下吗,如果加了个DC/DC的话,本身还有个转换效率,还有自身功耗,不是增加了功耗了吗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,前段时间出差,没来得及看,你说DC/DC供电,可以提供更大电流能细说下吗,如果加了个DC/DC的话, ...

采用DC/DC,也是有一定条件的,也就是考虑DC/DC的转换效率后,还有足够的压降空间。
一般24V系统,你的电路即使用掉了12V的压降,后续电源还是有足够的压降来采集电流。
假设是12V/4mA,DC/DC的输入功率是48mW,假设系统电源是5V,电源效率是80%,5V可以输出7.68mA。

网友C:
谁说背光非要20mA的

网友D:
你知道DCDC吗?

网友E:
这个要看功率,24V/4mA是96mW,如果背光是3V/20mA,是60mW,理论上是可以的。
不过背光一般不会这么大。
如果电路电流大于4mA,电路里一般是取足够的电压,然后DC/DC供电,可以提供更大的电流。

如果真是这样,应该是这个道理

网友F(2015-07-23):
LZ这语言表达的,云里雾里。体育老师?

网友G(2016-04-14):
就是的。功率是一定的传输的是24V*ImA的。提供的背光电流是随电压的不同可以不同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