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

楼主(2015-06-09):
在DSP中,将一段输出数据通过指针存放在用define定义的L2 SRAM的起始地址中,程序运行正确,但在查看.map文件时,发现,没有对该段地址使用,在MEMORY CONFIGURATION中,显示该段地址是unused。这怎么理解

网友A:
现在不确定为什么    但是提醒你    注意字地址和字节地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不确定为什么    但是提醒你    注意字地址和字节地址

请教一下,DSP C6416的L2 SRAM是1M大小。从0x00000000到 0x000FFFFF。若要把输出数据存储到SRAM中,直接在头文件定义存放的起始地址0x00080000,这样定义有没有问题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教一下,DSP C6416的L2 SRAM是1M大小。从0x00000000到 0x000FFFFF。若要把输出数据存储到SRAM中,直接 ...

例子

#pragma        DATA_SECTION(ProgramDat,".prgdat")
Uint16        ProgramDat[0xFFFF]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