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M32F103C8T6-电源脚对地短路现象

楼主(2015-06-09):
STM32F103C8T6-电源脚对地短路现象,最近在测试产品发现有个MCU突然不工作了,查了一下电源 只有0.9V,换过LDO无效,测MCU电源对地只有30ohm左右,拆下来后测48 47之间 只有35ohm...LDO是7533,  请问这个会是啥原因,你遇到吗?  工作几分钟就挂了。。。

网友A:
单独测过芯片的两个引脚么 ? 说不定是静电打坏了。 你需要单独测试 LDO 和 STM32芯片引脚。

网友A:
还有测量 VCC 和 GND的时候,红笔对 VCC,黑笔对 GND。因为有时候内部有ESD防静电。如果测试反了,会有一定阻抗,就像二极管。

网友B:
芯片坏了,换芯片吧;

网友B:
可能硬件设计,电源等地方有问题;
也不排除,你们买到了翻新的芯片;

网友C:
7533前面电压多少?估计又是7533的过冲搞死了MCU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参与,,,7533会过冲,想过这,也用示波器没捕获,想想也不对,是工作几分钟后挂的??,有替代的吗?7133呢,输入电压5v

网友C:
输入电压是5V的话应该不是7533的问题,因为5V直接加到MCU也不一定死

网友C:
换一个电流小的LDO也许会好一点。IO受到浪涌打击进入LATCH-UP,电源电流如果有适当限制可以避免形成不可逆的破坏。不过只有专门设计的限流电路才能够有效保护这种情况造成的威胁

网友D:
单片机坏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换一个电流小的LDO也许会好一点。IO受到浪涌打击进入LATCH-UP,电源电流如果有适当限制可以避免形成不可逆 ...

嗯,有打算换掉它,因为可能输入为7V,选这个我看中输入电压范围挺大,工作电流本身就不大。

发贴后,再搜索了一下,这个料本来就容易电源对地短路,,,最好不是芯片太脆弱啊。

楼主:
https://bbs.21ic.com/forum.php?mo ... =%E7%9F%AD%E8%B7%AF   7楼8楼,软件移植过去,不知会不会比较麻烦。

网友E:
又碰见一个,这是STM32的老问题了,STM32的防护能力和过载能力还是比较弱的,要在电源和IO上做足防护,不能马虎,另外最好别用7533

楼主:
打算用MC78LC33替代,正好输出也可以使用钽电容啊,这个不会有啥问题吧,,没有假货吧。

网友F:
短路的情况,我也经常遇到过,运行段时间,然后就短了,主要是自己焊接的原因,助焊剂没清除干净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短路的情况,我也经常遇到过,运行段时间,然后就短了,主要是自己焊接的原因,助焊剂没清除干净 ...

贴片回来的,对了 目前在小批量中,数量不大。。。 你认为这个LDO会不会是个安全隐患??? 其实用之前,我原来的产品上用过HT7133 7333没有遇到这个问题,好像很少遇到STM8S挂掉的情况,有坏的,我也没怀疑过它。。。

楼主:
DS5102MAE 示波器看了一下,没有过冲现象哦,输出电容是10uF钽电容。

网友G:
https://bbs.21ic.com/forum.php?mo ... =%E7%9F%AD%E8%B7%AF

讲的很好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贴片回来的,对了 目前在小批量中,数量不大。。。 你认为这个LDO会不会是个安全隐患??? 其实用之前, ...

这个LDO木用过,如果这个型号的都这样,用其他的是好的,那就果断的换吧:lo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