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固件库

楼主(2015-06-09):
有个问题麻烦请教一下,刚接触stm8编了一个小程序,提示Fatal Error[Pe1696]: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"stm8s.h" C:\Users\chenyuhang\Desktop\1\main.c 1 不知道哪里出错了,明明已经添加stm8s.h文件了,是什么问题?菜鸟一枚,大家多指教

网友A:
添加了文件名,没添加文件路径....
你确定你装 stm8的东西了么

网友B:
根据楼上意见,查查原因看;

网友C:
添加了文件名,没添加文件路径

正解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添加了文件名,没添加文件路径....
你确定你装 stm8的东西了么

我觉得应该是没添加文件路径的原因,请问怎么添加路径,是在哪里、叫什么名字?多谢了

楼主:
请问怎么添加路径,是在哪里、叫什么名字?多谢多谢

网友A:
这个安装 stm8的支持包就会自动完成这些事情.比较怀疑你环境没装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安装 stm8的支持包就会自动完成这些事情.比较怀疑你环境没装好

再问下您,我改了下路径,现在只有一个错误了Fatal Error[Pe035]: #error directive: "Unsupported Compiler!"          /* Compiler defines not found */ C:\Users\chenyuhang\Desktop\2\touwenjian\stm8s.h 37
这个是什么错误啊

网友D:
编译器定义没找到,这个就不懂了

网友E(2017-01-11):
引用 楼主:
再问下您,我改了下路径,现在只有一个错误了Fatal Error: #error directive: "Unsupported Compiler!"   ...

(网上搜下看到下面解释)STM8的库使用很方便,不过初学者下载ST官方的库可能会遇到下面的问题。原因是 因为STM8S的官方库文件发布时,IAR EWSTM8还没有出来,所以在官里面IAR未能被支持,最好是采用IAR自带的头文件

网友F:
估计是路径设置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