带通滤波电路会产生400HZ的频率吗?

楼主:
如图,前级是带通滤波电路,SYNC前面是悬空的;电路在电容C10的地方已经产生幅度小的400HZ频率,把R22断开,频率会就没有了,
单独的带通滤波电路是正常的!各位大神知道是什么问题吗?

[(F]XIMY00C[JHI_V0[@E7O.png (22.48 KB )

此波形是LM358 1脚输出的波形

此波形是LM358   1脚输出的波形

网友A(2015-07-19):
电路自激了吧,或是什么干扰。

SYNC对地短接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