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MS320VC54X的汇编程序问题

楼主(2015-06-09):
有如下一段代码:
   .mmregs
SPSA1    .set  0x0038
SPCR2    .set  0x0001
    .text
init0:
       STM  SPCR2   SPSA1

如上图所示黄色底色的语句,执行后

data memory address 为 0x0038 的内存中存入了值 1

将上诉语句改为STM  #SPCR2   SPSA1 执行的效果是一样的。

1:我想知道SPCR1 与#SPCR2有什么区别?
2:什么时候区分 xxx 与 #xxx,还是说加“#”和不加“#”效果是一样的。

谢谢!

网友A:
合理的用法应该是应加上立即寻址符“#”,这个是不是与编译器或优化有关系啊

网友B:
这个跟寻址地址的用法相关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