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大神怎么产生一个0-6A可调的电流测试我的电流检测电路

楼主(2015-06-09):
想检测一下我用LTC6102HV设计的0-10A电流检测电路,请教各位大神怎么产生一个0-6A可调的电流?
我有一个30V5A恒压源,买了一个100W5欧电阻,打算用这个产生电流的,不知道怎么回事,电阻接上恒压源之后,不管恒压源怎么调,电压和电流恒为3.8V和0.66A不变,这是为什么呢?

楼主:
就是这个金属铝壳电阻

网友A:
都设计电路了,电源不会使用啊,调节恒流就会改变

网友B:
30V 5A 的可调稳压电源?
红黑笔短接 电流可调的
串入你的检测电路 转动旋钮 调节电流 虽然上不到6A 但是极限5A是可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都设计电路了,电源不会使用啊,调节恒流就会改变

感谢  貌似是的  电流大了

网友B:
3.8V和0.66A不变
的原因 是你稳压电源限流了
红黑短接 电流调大5A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30V 5A 的可调稳压电源?
红黑笔短接 电流可调的
串入你的检测电路 转动旋钮 调节电流 虽然上不到6A 但是 ...

是的  已经实现了电流可调,菜鸟初入门,见笑了 !

网友B:
不过 调整电压30V
接100w 5R 电阻 稳压电源有点吃不消的 说不定会坏的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是的  已经实现了电流可调,菜鸟初入门,见笑了 !

大神,一般你们测直流电流,0-10a的样子,用什么方法啊?采样电阻+运放   还是电流互感器+运放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过 调整电压30V
接100w 5R 电阻 稳压电源有点吃不消的 说不定会坏的

大神,一般你们测直流电流,0-10a的样子,用什么方法啊?采样电阻+运放   还是电流互感器+运放?

网友B:
1 不一定非要整出个10A 电流来的  采样电阻拿掉 直接电压信号来验证电路
2 测电流 可以使用低压大电流的方法
10A内嘛 可调直流电源就搞定了
大于10A 这种电路一般都是互感器来做了
同样用稳压电源 线绕互感器上 绕一圈 电流增大一倍
电流调试完毕 再到应用环境再测 或者校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 不一定非要整出个10A 电流来的  采样电阻拿掉 直接电压信号来验证电路
2 测电流 可以使用低压大电流的方 ...

有没有电路可供参考的?是不是有点厚颜无耻了:P
我测量的电流是0-10a 精度没有很大要求的 最大输出3V   对了我有几个1毫欧采样电阻

网友C:
不考虑成本可以使用电流电压传感器,之前用过三十一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考虑成本可以使用电流电压传感器,之前用过三十一个。

还是要考虑下成本的,不然会被老板叼

网友D:
买个电子负载,或做一个。

网友E:
买一台 安捷伦 的 6621 就可以了

网友F:
第一步你选的功率电阻都不合适。你算一下100W5R,电流最大到多少?4A多。能行吗?

网友G:
电子负载 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第一步你选的功率电阻都不合适。你算一下100W5R,电流最大到多少?4A多。能行吗? ...

是的哦,厉害,一语惊醒梦中人,谢谢  我就是菜鸟一个,嘿嘿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买一台 安捷伦 的 6621 就可以了

好贵啊

网友H:
图能发上去吗?制作一个电子负载,很容易,散热板的面积要够,只要能用电压尽量低,这样功耗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