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MDK5.14中的字体设置问题!

楼主(2015-06-09):
在MDK5.14中想修改下显示风格,于是调整了一下字体,本来默认的字体挺好看的,调了一下都不满意,于是想调回去,发现调不回去了,默认的Courier New选项居然莫名奇妙消失了!!大伙知道怎么调回来吗?(图3里面没有图4的字体,而我想要图4的字体)

楼主:
这软件好智能,智能到让人崩溃啊

楼主:
没人知道怎么弄吗?

网友A:
如果消失了,没这个选项,说明软件有BUG吧;
你再试试看,实在不行重装下;

网友:
没遇见过,顶起,大家帮忙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消失了,没这个选项,说明软件有BUG吧;
你再试试看,实在不行重装下; ...

重装了,现象依旧。

网友B:
可直接修改安装目录下的配置文件
用记事本打开 ...\Keil\UV4\global.prop,把 # C/C++ Editor files 后的一段

font.monospace.cpp=Courier New
style.cpp.32=font:Courier New,size:10,fore:#FF0000,back:#FFFFFF
style.cpp.4=font:Courier New,size:10,fore:#007F7F,back:#FFFFFF
style.cpp.10=font:Courier New,size:10,fore:#000000,back:#FFFFFF
style.cpp.1=font:Courier New,size:10,fore:#007F00,back:#FFFFFF
style.cpp.2=font:Courier New,size:10,fore:#007F00,back:#FFFFFF
style.cpp.5=font:Courier New,size:10,fore:#0000FF,back:#FFFFFF
style.cpp.6=font:Courier New,size:10,fore:#7F007F,back:#FFFFFF
style.cpp.11=font:Courier New,size:10,fore:#000000,back:#FFFFFF
style.cpp.9=font:Courier New,size:10,fore:#7F7F00,back:#FFFFFF
style.cpp.7=font:Courier New,size:10,fore:#7F007F,back:#FFFFFF
style.cpp.34=font:Courier New,size:10,fore:#500000,back:#20FFFF
style.cpp.35=font:Courier New,size:10,fore:#FF0000,back:#FFFFFF
style.cpp.16=font:Courier New,size:10,fore:#B00040,back:#FFFFFF
style.cpp.12=font:Courier New,size:10,fore:#000000,back:#E0C0E0

font后面的字体全部用 Courier New 替换掉,重启KEIL

网友C(2016-01-19):
引用 网友B:
可直接修改安装目录下的配置文件
用记事本打开 ...\Keil\UV4\global.prop,把 # C/C++ Editor files 后的一 ...

不行,我已经试过了,我是把Win7系统给调成最佳性能了,之后字体就变了,然后再调到Win7系统自动选择性能时,Keil5的字体居然变了,而且,那个默认的Win7系统字体居然不见了!但是就只有在C/C++那个选项中没有,其他的都是还有的,真实奇怪了1!至今没有解决,因为电脑软件装的太多,所以不考虑重装系统,看看谁有好的办法!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不行,我已经试过了,我是把Win7系统给调成最佳性能了,之后字体就变了,然后再调到Win7系统自动选择性能 ...

你的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?试过清空注册表重装了么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的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?试过清空注册表重装了么

呵呵,不要了,其实很简单,我就换了个思维去解决的,就是计算机系统是不是吧某些字体给隐藏了!结果还真被我猜着了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的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?试过清空注册表重装了么

呵呵,不用重装或者是注册表,其实很简单,我就换了个思维去解决的,就是计算机系统是不是吧某些字体给隐藏了!结果还真被我猜着了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的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?试过清空注册表重装了么

https://bbs.21ic.com/forum.php?mo ... p;extra=#pid6385592
这个链接,是我自己的解决办法!

网友D(2018-04-24):
挖个坟,软件安装路径中不出现中文就没问题了,最好安装在根目录中!

网友E:
我是把Win7系统给调成最佳性能了

怎么调的呢,分享一下

网友F(2018-09-13):
引用 网友E:
怎么调的呢,分享一下

https://blog.csdn.net/LyqOwen/article/details/8269343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