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布线

楼主(2015-06-09):
急求!!!在Altium designer 中怎么在一条线上设置为不同的宽度?因为电源线较粗,而芯片引脚之间的距离又较小,所以连接时会有警告,请问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??

网友A:
只能手动调节不同位置 的线宽

网友B:
调节线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