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tmel]
每天跟我读点资料:SAM D21数据手册(207)

楼主(2015-06-09):
29.5.9 模拟连接
    没有应用

29.6 功能描述
29.6.1 操作原理

   在TC中的记数器能被设置为从事件系统记数事件,或者关于GCLK_TCx的频率。GCLK_TCx上的脉冲将通

过预分频器,它可以使频率降低。
   记数器的值传递给比较/捕获通道,它可以同用户定义的值比较或捕获一个预定的事件。
   TC能被配置成8位,16位,32位记数器。位数的选择将决定记数器的最大范围。记数器范围结合操作频

率将决定TC外设的最大时间分辨率。
   TC能被向上或下向记数,默认的,记数器将连续的向上记数,当到达顶值时就反转为零。
   当一个比较/捕获通道用在比较模式,TC能被用来产生波形。
   在记数器和一个或多个比较/捕获寄存器(CCx)值之间,在设备上一个或多个输出管脚能被设为触发。

CCx寄存器和记数器能因此用在频率生产和PWM产生。
   捕获模式能自动地捕获信号的周期和脉宽。
29.6.2 基础操作

29.6.2.1 初始化
     下列寄存器使能写保护,意味着只能在TC禁止(CTRLA.ENABLE是0)情况下写:
     。控制A寄存器(CTRLA),除非运行在Standby模式,使能和软件复位
          下列位使能写保护:
     。在事件控制寄存器中事件激活比特(EVCTRL.EVACT)
          在CTRLA寄存器中使能写保护比特能被在CTRLA.ENABLE写的同时写1,但是不能同时CTRLA.ENABLE

写0。
     在TC使能之前,下列大至步骤必须被配置:
     。TC总线时钟(CLK_TCx_APB)必须被使能
     。TC的模式(8,16,32比特)必须在控制寄存器A中(CTRLA.MODE)TC模式比特组中选择。默认模式是

16比特。
     。波形产生模式必须在控制寄存器A中波形产生选择比特组中选择(CTRLA.WAVEGEN)
          。如果GCLK_TCx频率要被预分频,可以在控制寄存器A中预分频比特组中被选择(CTRLA.PRESCALER)
          。如果预分频被用,一个预同步模式必须在控制寄存器A中预分频和计数器同步比特组里选择

(CTRLA.PRESYNC)。
          。One-shot模式可以向控制B设置寄存器中的One-Shot比特写1(CTRLBSET.ONESHOT)。
          。如果计数器要从顶值向下记数,写一个1到控制B设置寄存器中的记数器方向位(CTRLBSET.DIR)

     。如果捕获被选择,则单独的通道在控制C寄存器中的捕获通道x比特组必须被使能(CTRLC.CPTEN)
          。单独通道的波形输出能被翻转,通过设控制C寄存器(CTRLC.INVEN)波形输出翻转使能比特组来

实现(CTRLC.INVEN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