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EA1062A无法送话求教。。。

楼主(2015-06-09):
电话打通后 电路板的送话通道(麦克风)无法送话,望解答,谢谢啦、、

请问您是如何解决的,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,对方听不到我的声音,大声对MIC吹气能听到侧音。

网友A:
仔细看器件手册,看你的电路是否符合手册的应用电路,你的图中看不到有摘机电路、振铃检测电路等。另外注意驻极体MIC的偏压是否为片内提供,否则需要片外提供,同样手册中会有载明,仔细看手册去吧。

网友B(2015-10-07):
@lixin101357 能留个联系方式么,多谢啦!

网友B:
@lixin101357 大哥留个联系方式吧!

网友C(2019-11-12):
遇到类似的问题,电话接通能听到对方的声音,但是说话对方听不到,大声对MIC吹气可以听到侧音,解决了的朋友解答一下是什么原因。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