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
求大神给个直流电流电测电路

楼主:
新手一枚,在做一个光伏控制器,自己设计的电流检测电路没调试出来,放弃了,打算重新设计一个,现有采样电阻1毫欧的,电流检测范围是0-10a   精度要求不高,理想是采样电阻加运放,输出给STM32 的AD采样后显示电流,哪位大神有没有现成的图的,求解救

网友A(2015-06-09):
我有个现成的方案,只是不免费。你到创业、外包板块悬赏吧。

电流控制、采样及显示电路

电流控制、采样及显示电路

网友A:
要是你不嫌麻烦的话那你放大细看也能看出点端倪,只能帮你到这儿了,都是用辛勤与汗水换来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有个现成的方案,只是不免费。你到创业、外包板块悬赏吧。

感觉好复杂的样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是你不嫌麻烦的话那你放大细看也能看出点端倪,只能帮你到这儿了,都是用辛勤与汗水换来的。 ...

看不清......哎  慢慢研究了

楼主:
看了一下这个芯片资料,有几个问题。
1.Vin+是到60V  我的负载是两块光伏电池板,开路电压有61V   但是一直弄不懂的是,资料中的60V是指工作电压还是?我这种情况 这个芯片还能用吗 ?
2.这个输出范围是-0.3-40V  我的AD模块是3.3V  会不会精度不高
3.采样电阻Rs一般多少合适呢?我有几个1毫欧的 能行吗

$KFD)LCYRN2GL(AGDRA4T2F.png (11.63 KB )

网友C:
认真研究datasheet

网友D:
allegro的电流传感器适合你的型号自己找或者明天给你型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allegro的电流传感器适合你的型号自己找或者明天给你型号

我找了一下子没有找到,麻烦大侠给个型号呗:D

网友D:
ACS713ELCTR-20A-T

网友E:
十几元钱就买一个数显的直流电流表,费那劲干嘛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认真研究datasheet

你好 买回来INA138了 可是实物怎么有6个引脚  可是DATASHEET上只有5个引脚?是不是实物上的第五个引脚没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认真研究datasheet

你好 在吗   我现在买回来INA138  焊好之后  测试   输出电压放大倍数不对  而且相应的电流电压不成比例,我用恒流源提供测试电流   当提供电流5A 时  输出电压只有0.39V 而且还不稳定   请问你知道问题在哪吗

网友C:
1。首先用电压表测量rs两端电压,看是否符合要过。
2。估计你的pcb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