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[STM32F0]请教芯片下载问题

楼主(2015-06-09):
请教。使用的是STM32F051芯片,只焊出了SWD接口,情况如下:

1,调试程序过程中,对程序运行不太满意,修改程序后,发觉再也不能下载到芯片,J-LINK连不上(使用的是SWD方式,4线无复位),提示connect under reset failed,多次尝试无效果。

2,然后使用另一块板子调试,结果,也是调试过程中,再也不能下载到芯片,现象与第一块一致。

3,于是拆下芯片,重新焊上了一块新的,烧录了比较旧的软件版本,暂时未出现下载问题。(证明芯片外围电路没有问题?证明JLINK没有问题?)

那么问题来了,手上还有一块不能烧录的板子,尝试过BOOT0拉高,和SWD增加nRST引脚的方法,都不能下载程序,甚至连接都不成功,提示connect under reset failed,除了换芯片外,有什么办法能解救呢?(目前只剩下串口ISP方式没有试过了,但是板子上并没有引出接线,改动比较大)其次,反复检测过新版本的程序,并无复用SWD引脚,或FLASH保护等,为什么会导致芯片无法识别呢,不找出问题不敢下载程序啊,怕难兄难弟殊途同归,求高人解答~

补充一下:目前不能烧录的板子里,上电是可以运行的,运行的是最后烧录的程序,但就是连接不上。

网友A:
没有遇见过这样的问题,帮顶

网友B:
“烧录了比较旧的软件版本”
就的和新的有什么区别?

楼主:
重复了,编辑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遇见过这样的问题,帮顶

谢谢,我也很纳闷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“烧录了比较旧的软件版本”
就的和新的有什么区别?

大概是3个月前的软件,当时还在板级调试阶段,没有参与外部通信,现在的版本已经能与上位机和下位机对接。

新的版本在于多了协议栈而已。

网友C:
是否尝试用STVP去读芯片flash,能不能读?或者有什么错误提示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否尝试用STVP去读芯片flash,能不能读?或者有什么错误提示?

没有尝试过呢,只有JLINK..STVP好像是要用ST-LINK才能使用?

网友D:
把设置中swd的速率调到500k试试,之前遇到类似的,降低速率后解决了

网友E:
如果有串口的话,BOOT0拉高,通过串口是否能下载;
通过串口可以的话,可能JTAG接口被你锁住了

楼主:
解决了,是PCB的问题,更换了新批次的PCB后解决,应该是SWD部分的线路接触得不好

楼主:
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忙!

网友F:
没有遇见过这样的问题

网友G:
swd 下载 已经是非常的稳定的了。

网友H:
SWD部分的线路接触得不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