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始化不太会

楼主(2015-06-09):
有没有人用过MG82FE216AF的uart1阿

楼主:
我是想设为38400的波特率,主要是有些寄存器的地址共用,还要分页?

网友A:
看看你得初始化代码

楼主:
工作不正常,不知道设得对不对?

楼主:
sfr SFRPI = 0xAC;
sfr SCFG  = 0x9A;
sfr S1BRT = 0x9A;
#define SCON_PAGE0  0x00
#define SCON_PAGE1  0x01
#define SCFG_PAGE0  0x00
#define S1BRT_PAGE1 0x01
#define SBUF_PAGE1  0x01
void v_uart1_init(void)
{
SFRPI = SCFG_PAGE0;  //page0
SCFG  = 0x14;        //S1TR = 1,S1TX12 = 1
SFRPI = S1BRT_PAGE1;
S1BRT = 0xEC;           //256-20
SFRPI = SCON_PAGE1;
SCON  = 0x40;          //mode 1 8-bit uart
ES    = 1;

网友B:
每设置一个寄存器之前,都要先设置页?

楼主:
我也是这么想的,像上面的SFRPI = SCFG_PAGE0,SFRPI = S1BRT_PAGE1....不知道对不对呢?

网友C:
没找个例程看看

楼主:
官方没找到例程,郁闷阿。。。。

网友D:
可以参考MA805-24的UART2例程

网友E:
楼上正解

网友F:
DataSheet里的相对应模块后面应该有Demo,实在没有,可以参考MA805的,基本相似

网友F:
实在找不到,可以联系我这边,总代提供技术支持;QQ:267880706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