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2G516的V30脚可不可以悬空

楼主(2015-06-09):
82G516的V30脚可不可以悬空

网友A:
资料上说要接电容,我以前画图时没接,原图是其它的单片机,没用过这个脚。

网友B:
82G516的V30脚不可以悬空!!!一定要接上一个1uF的电容到地,这样才能够宽电压范围操作

网友C:
可通过官方介绍了解:
http://www.megawin.com.tw/QAShow.asp?ID=118

楼主:
哦,知道了,对了,82G516AF是不是宽电压的

网友D:
貌视一种是宽压的,一种是低压的

网友E:
仔细看下DataSheet咯~~~

网友F:
工作电压范围,2.6V~5.5V

网友G:
如果楼主应用的范围是3.3V的系统,可以将P30直接接到VDD,这样可以工作的电压范围是:2.4V---3.6V

网友G:
如果楼主应用的范围是5V的系统,请参考3楼描叙.

网友H:
82G516本身是宽电压的,只是根据不同的应用范围其外围电路接法稍微有点差异

网友I:
我那是以前的板子的电路,兼容8052的,所以这个脚是接上拉电阻的,不知板子不改这么用行不行。

网友B:
V30是内部LDO输出,供给内核的,不加不稳定啦

网友C:
如果你的系统是3.3伏的,可以将上拉电阻去掉,直接接VDD即可,如果你的系统是5伏的,这样接会有问题,还是要加一个电容到地为妥.

网友J:
引用 网友C:
如果你的系统是3.3伏的,可以将上拉电阻去掉,直接接VDD即可,如果你的系统是5伏的,这样接会有问题,还是要加一 ...

不建议此种使用方式,笙泉的MPC82G516标准V30管脚使用方式为,不管使用电源范围

网友J:
都是接一个1uF的电容到地。

楼主:
知道了,多谢

网友K:
此型号为宽电压,2.6~5.5V;V30需要接1uF的电容到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