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关于hardfault

楼主(2015-06-09):
本人小白,刚开始自学stm32单片机,用的MDK4.72,采用J-link下载程序。
程序目的是用3路PWM控制RBG三色灯,定时中断让灯切换颜色。可是程序循环的一会儿就不在循环,卡住了,
于是我就开始调试,采用软件调试时,它能运行,可是用J-link调试时就跳入到了HardFault_Handler()!
查了好多资料,讲的好抽象。希望大神能帮助我一把,感激不敬!程序不复杂,如下:
#include "stm32f10x.h"
u8 num=0,cha=0;
void RCC_Confguration()
{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A |RCC_APB2Periph_GPIOB|RCC_APB2Periph_AFIO ,ENABLE);
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TIM2|RCC_APB1Periph_TIM3|RCC_APB1Periph_TIM4,ENABLE);
}
void GPIO_Confguration()
{
 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
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|GPIO_Pin_0;
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
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;
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
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5|GPIO_Pin_9;
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PU;
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}
        void Timer_Confguration(u16 shu,u16 fenpin )
{
       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 TIM_TimeBaseStructure;

    TIM_DeInit(TIM2);
    TIM_DeInit(TIM3);

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 = shu;
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 = fenpin;
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 = TIM_CKD_DIV1;
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Up;
    TIM_TimeBaseInit(TIM2, &TIM_TimeBaseStructure);
  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 = shu;
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 = fenpin;
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 = TIM_CKD_DIV1;
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Up;
    TIM_TimeBaseInit(TIM3, &TIM_TimeBaseStructure);

          TIM_DeInit(TIM4);

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 = 50000;
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 = 71;
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 = TIM_CKD_DIV1;
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Up;
    TIM_TimeBaseInit(TIM4, &TIM_TimeBaseStructure);

    TIM_ClearFlag(TIM4, TIM_FLAG_Update);

    TIM_ITConfig(TIM4, TIM_IT_Update, ENABLE);

    TIM_Cmd(TIM4, ENABLE);
        }

void PWM_Confguration()
{
            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;

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Mode = TIM_OCMode_PWM2;
     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utputState = TIM_OutputState_Enable;
     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Polarity = TIM_OCPolarity_High;
             TIM_OC3Init(TIM3, &TIM_OC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Mode = TIM_OCMode_PWM2;
      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utputState = TIM_OutputState_Enable;
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Polarity = TIM_OCPolarity_High;
             TIM_OC4Init(TIM3, &TIM_OCInitStructure);

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Mode = TIM_OCMode_PWM2;
      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utputState = TIM_OutputState_Enable;
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Polarity = TIM_OCPolarity_High;
             TIM_OC2Init(TIM2, &TIM_OC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     TIM_OC4PreloadConfig(TIM3, TIM_OCPreload_Enable);
       TIM_OC3PreloadConfig(TIM3, TIM_OCPreload_Enable);
             TIM_OC2PreloadConfig(TIM2, TIM_OCPreload_Enable);

              TIM_Cmd(TIM2, ENABLE);
              TIM_Cmd(TIM3, ENABL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int main()
{

        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 NVIC_InitStructure;
          SystemInit();
      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
      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TIM4_IRQn;
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0;
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2;
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  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  RCC_Confguration();
          GPIO_Confguration();
          Timer_Confguration(2000,0);
          PWM_Confguration();

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}

void TIM4_IRQHandler(void)
{
         if(TIM_GetITStatus(TIM4,TIM_IT_Update)==SET)
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(TIM4,TIM_IT_Update);
      num++;
                 if(20==num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a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8==cha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a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ha==1){
             TIM2->CCR2 = 1000;
             TIM3->CCR3 = 1900;
             TIM3->CCR4 = 19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cha==2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2->CCR2 = 1900;
             TIM3->CCR3 = 1000;
             TIM3->CCR4 = 19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cha==3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2->CCR2 = 1900;
             TIM3->CCR3 = 1900;
             TIM3->CCR4 = 1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cha==4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2->CCR2 = 1900;
             TIM3->CCR3 = 1000;
             TIM3->CCR4 = 1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if(cha==5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2->CCR2 = 1000;
             TIM3->CCR3 = 1900;
             TIM3->CCR4 = 1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cha==6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2->CCR2 = 1000;
             TIM3->CCR3 = 1000;
             TIM3->CCR4 = 19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cha==7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2->CCR2 = 1000;
             TIM3->CCR3 = 1000;
             TIM3->CCR4 = 1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}
     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(TIM4,TIM_IT_Update);
}

网友A:
可以按照下面文档描述的步骤进行排查:
1. 在硬错误状态寄存器中找到产生硬错误异常的原因类型(SCB->HFSR);
2. 如果是调试原因引发,再到调试错误状态寄存器中查找原因;
3. 通过错误异常发生时的上下文,找到出错的那句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