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FR5969 响应外部中断延迟太长,6us

楼主(2015-06-09):
大家好,请教大家个问题,折腾有几天了。用的MSP430FR5969 LAUNCHPAD.因为功耗严格,频率4m,下降沿中断,用示波器看,从外部信号有效,到中断程序内第一条指令,太长有有6us。记得430只要6条指令就可以响应中断。百思不得其解时间都去哪儿了,望大家指点有可能有些什么问题?检查那些地方。谢谢大家了

楼主:
我曾经以为是低功耗模式唤醒占用了,但是改成激活模式,没有显著变化,现在用的是LMP0,外部信号也很陡直。

网友A:
你可以看看汇编代码,看这段时间都做什么事情了。

网友B:
参考最新的手册计算,你从示波器上看,看到的延迟是唤醒时间+进入中断的时间(貌似是6个时钟周期)+产生你从示波器上看到的信号的那条指令的运行时间

注意如果你使用了外部高频晶振,fDCO应该是按照默认的值来算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看看汇编代码,看这段时间都做什么事情了。

汇编代码看不出什么来,感觉是什么激活唤醒一类的占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参考最新的手册计算,你从示波器上看,看到的延迟是唤醒时间+进入中断的时间(貌似是6个时钟周期)+产生你 ...

谢谢,这个表我也仔细看过,但肯定是LMP0,看了SR寄存器,FRAM一直都是激活的,我会再仔细再看看,我也感觉是什么唤醒一类的占用了时间。请教有没有可能其他的中断冲突了呢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,这个表我也仔细看过,但肯定是LMP0,看了SR寄存器,FRAM一直都是激活的,我会再仔细再看看,我也感 ...

估算一下,差不多要4、5uS的,再加上示波器观察可能有一定误差,基本是你这个结果

唤醒时间(唤醒中断发生,到DCO起振的时间)400nS+1.5/fDCO,假设你用的外部高频晶振4MHz,实际DCO仍然是1MHz,那么这个结果是2uS,假设用内部DCO,为4MHz,那么这个时间也有0.8uS

进入中断需要6个时钟周期,6/4MHz为1.5uS

第一条指令运行需要6个时钟周期,6/4MHz为1.5uS

那么你看到的时间是2uS+1.5uS+1.5uS=5uS   或者  0.8uS+1.5uS+1.5uS=3.8uS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看看汇编代码,看这段时间都做什么事情了。

谢谢版主给分~哈哈~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谢谢版主给分~哈哈~!

不客气。本来该打赏的,可惜我账号上没有钱,只能给你加点分了

网友C:
到底是什原因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估算一下,差不多要4、5uS的,再加上示波器观察可能有一定误差,基本是你这个结果

唤醒时间(唤醒中断发 ...

谢谢指点,很有技术含量,学习了。
其实我没有使用外部晶振,就是使用的DCO,项目不需要太精确时钟,但是今天我把频率调到8m情况也差不多。现在我准备把时钟输出看看,到底是多少,等消息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指点,很有技术含量,学习了。
其实我没有使用外部晶振,就是使用的DCO,项目不需要太精确时钟,但是 ...

SORRY,弄错了……4MHz和8MHz差别应该是挺大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指点,很有技术含量,学习了。
其实我没有使用外部晶振,就是使用的DCO,项目不需要太精确时钟,但是 ...

另外前面那个表上的唤醒时间指的是中断产生以后,到DCO时钟产生的时间,你可以把DCO设置为MCLK,然后从某个引脚把MCLK输出,然后用示波器观察这个时间差,就是手册上所说的唤醒时间

早年我观察过4系列的,还是比较准确的

网友B:
12楼之前说错了……

楼主:
昨天晚上输出了时钟,发现犯了一个大错误,把DIVM__0写成了DIVM_0, CPU频率除了2 。惭愧的很。
但是还是不行,那延迟好像还在,我等下再确认下

网友D:
等待更新...

网友E:
这个问题的先从硬件设计上找下的吧,中断信号的处理上的。

网友F:
楼主问题解决了吗,怎么解决的

楼主:
今天才彻底解决,还是提高了些频率,有预想的4m提高到了6.67m,估计未来要改下电源,本来是想用数据端口供电的,估计要加个电池了,同时把一些原来在下降沿做的工作放到了上升沿做,今天测试还很稳定了。谢谢大家。还有,有二十分,论坛新手,不知道怎么加?

楼主:
我测试了下,MSP430FR5969,4m -6.67m 的DCO,都准确,但是8m的,就只有7.3m超过规范很多了,不知道大家的板子如何?

网友G:
这个还真不知道。

网友H:
这个需要看下你的主频是多大了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今天才彻底解决,还是提高了些频率,有预想的4m提高到了6.67m,估计未来要改下电源,本来是想用数据端口供 ...

发完贴就加不了分了。
问题解决了就结帖吧,结贴方法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442857-1-1.html

网友I(2017-04-27):
正在研究学习这个

网友J:
这个尽量不要在中断程序里面处理过于复杂的功能

网友K:
看来各位都是大神的,,见到这个我还没思路的呢

网友L:
这个可能是芯片MCu的问题的

网友H:
执行这一条指令的要6us?

网友H:
难道是在运行这条指令前驻时钟源没有启动起来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