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
运放恒流源的问题!

楼主(2015-06-10):
(无正文)

网友:
电压跟随,加差分运放,一步一步来就好啊,第一步设输出Z直接拉地,当v1为0时,输出电压,v2为0时输出电压,相加,在欧姆定律。

网友A:
这是2楼所说的howland电路。现分析如下:

         双运放恒流源
   双运放恒流源电路是为了解决负载不着“地”的问题。
   根据差分运算,当Re=Rf=Ra=Rb时,运放块A输出电压Ua=ub-ua。设负载电阻Rz=0,跟随器B输出Ub=0,则运放块A输出电流Io=Ua/R=(ub-ua)/R,当R和(ub-ua)保持不变,则Io为恒流。(下电路是用稳压管保持ub-ua恒压)流过Rz的电流是Io,当Rz从0增大到dRz,压降增加Io*dRz,从跟随器B输出,由Rb/Ra分压Io*dRz/2加到运放块A的+端,放大2倍对应输出电压增加Io*dRz,结果Ua与Uz都同步增加一个相同的电压,它们之间的压差不变,Io也不变,流经dRz的电流也Io不变。即是负载电阻改变,电流恒定输出,但是条件是:Io<Vcc /(R+Rz)。(Vcc:运放块电源电压)

网友B:
请问这电路用在哪些实际产品上呢?
好像不常用
@captzs

网友A:
电路是网友引自德州仪器的原理图,我下载后加上分析。产品我不清楚,但是产品要考虑使用时的温度、自激、频率、电流强度等等因素,就复杂得多。最常见是输出端加扩流管。

网友B:
这款恒流源与输出加扩流管的相比,优势在哪些地方?
@captzs

网友A(点评):
负载电流大,单靠基本电路无法供给,就加扩流管,它们的优势无可比性,符合负载要求为宜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款恒流源与输出加扩流管的相比,优势在哪些地方?
@captzs

没有很明显的优势吧,电路只看结构,加管子只是因为电流不够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