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emoCode下载] 发一个新唐I2C的程序

楼主(2015-06-10):
#include "SmartM_M0.h"
#define DEBUGMSG printf
#define EEPROM_SLA              0xA0
#define EEPROM_WR               0x00
#define EEPROM_RD               0x01
#define I2C_CLOCK               13
#define PAGE_SIZE               8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函数名称:Timed_Write_Cycle
*输    入:无
*输    出:无
*功    能:同步的写周期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d_Write_Cycle(void)
{
    while (I2STATUS != 0x18)
    {
        //启动
        I2CON |= STA;
        I2CON |= SI;
        while ((I2CON & SI) != SI);
        I2CON &= ((~STA) & (~SI));
  //设备地址
        I2DAT = EEPROM_SLA | EEPROM_WR;
        I2CON |= SI;
        while ((I2CON & SI) != SI);
    }
    if (I2STATUS != 0x18)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检查应答
    {
     DEBUGMSG("Not ACK returned!");
}
    //停止
    I2CON |= STO;
    I2CON |= SI;
    while (I2CON & STO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函数名称:I2CInit
*输    入:无
*输    出:无
*功    能:I2C初始化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2CInit(VOID)
{
    P3_PMD &= ~(Px4_PMD | Px5_PMD);
P3_PMD |= (Px4_OD | Px5_OD);                //使能I2C0引脚
    P3_MFP &= ~(P34_T0_I2CSDA | P35_T1_I2CSCL);
P3_MFP |= (I2CSDA | I2CSCL);        //选择P3.4,P3.5作为I2C0功能引脚
APBCLK |= I2C0_CLKE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I2C0时钟
    I2CLK = I2C_CLOCK;
I2CON |= ENSI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I2C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函数名称:AT24C0XWrite
*输    入:unAddr   写地址
          pucData  写数据
    unLength 写长度
*输    出:TRUE/FALSE
*功    能:AT24C0X写数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BOOL AT24C0XWrite(UINT32 unAddr,UINT8 *pucData,UINT32 unLength)
{
    UINT32 i;
    I2CON |= STA;              //启动
    I2CON |= SI;
    while ((I2CON & SI) != SI);
    I2CON &= ((~STA)&(~SI));
    if (I2STATUS != 0x08)
    {
        DEBUGMSG("I2CStart fail,I2STATUS %02X\r\n",I2STATUS);
  return FALSE;
    }
    //进入读写控制操作
    I2DAT = EEPROM_SLA | EEPROM_WR;
    I2CON |= SI;
    while ((I2CON & SI) != SI);
    if (I2STATUS != 0x18)
    {
     DEBUGMSG("I2C write control fail\r\n");
     return FALSE;
    }
    //写地址
    I2DAT = unAddr;
    I2CON |= SI;
    while ((I2CON & SI) != SI);
    if (I2STATUS != 0x28)
    {
        DEBUGMSG("I2C write addr fail\r\n");
     return FALSE;
    }
//写数据
for(i=0; i<unLength; i++)
{
     I2DAT = *(pucData+i);
     I2CON |= SI;
     while ((I2CON & SI) != SI);
     if (I2STATUS != 0x28)
     {
         DEBUGMSG("I2C write data fail\r\n");
      return FALSE;
     }
}
    //停止
    I2CON |= STO;
    I2CON |= SI;
    while (I2CON & STO);
//DEBUGMSG("I2C stop ok\r\n");
    Timed_Write_Cycle();
return TRUE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函数名称:AT24C0XRead
*输    入:unAddr   读地址
          pucData  读数据
    unLength 读长度
*输    出:TRUE/FALSE
*功    能:AT24C0X读数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BOOL AT24C0XRead(UINT32 unAddr,UINT8 *pucData,UINT32 unLength)
{
UINT32 i;
    I2CON |= STA;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
    I2CON |= SI;
    while ((I2CON & SI) != SI);
    I2CON &= ((~STA)&(~SI));
    if (I2STATUS != 0x08)
    {
        DEBUGMSG("I2CStart fail,I2STATUS %02X\r\n",I2STATUS);
  return FALSE;
    }
//进入读写控制操作
    I2DAT = EEPROM_SLA | EEPROM_WR;
    I2CON |= SI;
    while ((I2CON & SI) != SI);
    if (I2STATUS != 0x18)
    {
     DEBUGMSG("I2C write control fail\r\n");
     return FALSE;
    }
//写入读地址
    I2DAT = unAddr;
    I2CON |= SI;
    while ((I2CON & SI) != SI);
    if (I2STATUS != 0x28)
    {
        DEBUGMSG("I2C write addr fail\r\n");
     return FALSE;
    }
    // 重新启动
    I2CON |= STA;
    I2CON |= SI;
    while ((I2CON & SI) != SI);
    I2CON &= ((~STA)&(~SI));
    if (I2STATUS != 0x10)
    {
        DEBUGMSG("I2C repeated start fail\r\n");
  return FALSE;
    }
    //进入读操作
    I2DAT = EEPROM_SLA | EEPROM_RD;
    I2CON |= SI;
    while ((I2CON & SI) != SI);
    if (I2STATUS != 0x40)
    {
        DEBUGMSG("I2C write control fail\r\n");
        while (1);
    }
//读取数据
I2CON |= AA;
for(i=0; i<unLength; i++)
{
     I2CON |= SI;
     while ((I2CON & SI) != SI);
     if (I2STATUS != 0x50)
     {
         DEBUGMSG("I2C read fail\r\n");
         return FALSE;
     }
  *(pucData+i) = I2DAT;
}
    //发送NACK到AT24C02,执行断开连接操作
    I2CON &= (~AA);
    I2CON |= SI;
    while ((I2CON & SI) != SI);
   //停止
    I2CON |= STO;
    I2CON |= SI;
    while (I2CON & STO);
DEBUGMSG("I2C read ok\r\n");
return TRUE;
}
VOID AT24C02ContinousWrite(UINT32 unAddr,UINT8 *pucData,UINT32 unLength)
{
    UINT32 i,m,n;
UINT32 unCurWirteCount=0;
//if(unLength <= 32)
m = PAGE_SIZE-(unAddr % PAGE_SIZE);   //与当前每页32个字节已剩下多少个字节
if(unLength <= m)
{
    AT24C0XWrite(unAddr,pucData,unLength);
}
else
{
    AT24C0XWrite(unAddr,pucData,m);
    unLength -=m;
    unCurWirteCount+=m;
    m = unLength/PAGE_SIZE;
    n = unLength%PAGE_SIZE;
    for(i=0; i<m; i++)
    {
        AT24C0XWrite(unAddr+unCurWirteCount,pucData+unCurWirteCount,PAGE_SIZE);
     unCurWirteCount += PAGE_SIZE;
    }
    AT24C0XWrite(unAddr+unCurWirteCount,pucData+unCurWirteCount,n);
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函数名称:main
*输    入:无
*输    出:无
*功    能:函数主体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INT32 main(VOID)
{
  UINT8 i,buf[32];
     Un_Lock_Reg();        //ISP下载时保护FLASH存储器
  PWRCON |= XTL12M_EN;      //默认时钟源为外部晶振
  while((CLKSTATUS & XTL12M_STB) == 0);   //等待12MHz时钟稳定
  CLKSEL0 = (CLKSEL0 & (~HCLK)) | HCLK_12M; //设置外部晶振为系统时钟
  UartInit(12000000,9600);     //波特率设置为9600bps
  I2CInit();
  DEBUGMSG("I2C Test\r\n");
//  while(1)
//  {
     for(i=0; i<sizeof(buf); i++)   //初始化写缓冲区
    {
        buf[i]=0x55;
    }
       DEBUGMSG("\r\nAT24C0XWrite Test\r\n");
    AT24C0XWrite(0,buf,sizeof(buf));  //执行写操作
    Delayms(500);
    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    DEBUGMSG("AT24C0XRead Test\r\n");
     for(i=0; i<sizeof(buf); i++)   //初始化读缓冲区
    {
        buf[i]=0x00;
    }
    AT24C0XRead(0,buf,sizeof(buf));    //执行读操作
    for(i=0; i<10; i++)
    {
     DEBUGMSG("%02X ",buf[i]);     //打印读取的数值
    }
    Delayms(500);
//  }
while(1);
}

楼主:
希望对大家有帮助

网友A:
可以说明一下这个代码主要的功能吗 ?

网友B:
BOOL AT24C0XWrite(UINT32 unAddr,UINT8 *pucData,UINT32 unLength)
这个莫非是针对这个芯片的,其他IIC程序能用不?

网友C:
楼主这个IIC是用在什么芯片上的呢
是读写flash的吗

网友D:
  • VOID I2CInit(VOID)
  • {
  •     P3_PMD &= ~(Px4_PMD | Px5_PMD);
  • P3_PMD |= (Px4_OD | Px5_OD);                //使能I2C0引脚
  •     P3_MFP &= ~(P34_T0_I2CSDA | P35_T1_I2CSCL);
  • P3_MFP |= (I2CSDA | I2CSCL);        //选择P3.4,P3.5作为I2C0功能引脚
  • APBCLK |= I2C0_CLKE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I2C0时钟
  •     I2CLK = I2C_CLOCK;
  • I2CON |= ENSI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I2C
  • }

使能选择

网友:
*函数名称:AT24C0XRead
*输    入:unAddr   读地址
          pucData  读数据
    unLength 读长度
*输    出:TRUE/FALSE
*功    能:AT24C0X读数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BOOL AT24C0XRead(UINT32 unAddr,UINT8 *pucData,UINT32 unLength) 哪个地址是目的地,就是从A读出来放B,的B地。

网友:
不知道是自己用IO模拟代码少,还是用硬件收发器实现代码少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