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请教下STM32F103RE换成RF有哪些注意事项?

楼主(2015-06-10):
大家好啊,我最近因为RE芯片的RAM不够用,换了个RF,配置改成RF的,程序其它都没变只是缓存加大了,为什么实际使用的效果还没有RE的好啊!有哪些需要变动的吗?还望指教啊

网友A:
工程设置的时候,芯片型号换下,相关的重新设置就可以了;
或者新建工程,添加相关源程序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工程设置的时候,芯片型号换下,相关的重新设置就可以了;
或者新建工程,添加相关源程序; ...

谢谢回答,配置什么的肯定是改了,但程序什么都没动,烧写程序运行什么都没问题,只是将一个数组加到了60K,感觉还没以前效果好。我想知道是不是有些东西需要重新改动,关于RF的RAM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