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IR2110的使用,主要是HIN和LIN

楼主(2015-06-10):
用两片IR2110做H桥,请教有用过IR2110的大侠,VDD接5V,VCC接15V,H桥供电电压24V,片1的2110的HIN和片2的2110的LIN相连(片1的2110的LIN和片2的2110的HIN相连),单片机IO产生的PWM波一路直接接到HIN,另一路通过反相器接到LIN,但空载启动时电流很大,来回启动几次后有一个管子发热烧了,是不是上下臂直通了呢,请问HIN和LIN的输入信号都有什么要求,是要求互补的吗?看IR2110的手册有5us的死区时间

网友A:
什么负载?
在PWM没有输出的时候(比如说复位状态以及PWM初始化之前)总有电压加在负载上,如果是电机的绕组就有可能烧管子烧电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什么负载?
在PWM没有输出的时候(比如说复位状态以及PWM初始化之前)总有电压加在负载上,如果是电机的绕组 ...

现在只是空载测试,上电就有管子烧了

网友:
问题很严重呀!!!

空载都已经这样了 !!!!!!!!!

楼主:
难道真是上下臂直通了吗

网友B:
看楼主的情况,上下管直通的可能性很大。要判断是不是真的有直通,拿示波器看一下HO和LO的输出波形就好了。

网友A:
2110是假货?
或者你接错了?

网友A:
2110是没有死区和互锁的,给的信号不合适是要烧管子的

网友A:
你的电路很失败,重新设计吧

楼主:
这个电路是参照网上的电路搭的

楼主:
另外想问下,IR2110不接MOS管可不可以测试,怕再有烧管

楼主:
已经可以工作了!!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已经可以工作了!!

请问是什么回事?我也在做!我空载时(PWM和MOS管都不加)输出端有15V的直流电压..是两片VS的电压差(一片0V,一片15V)..知道什么回事吗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问是什么回事?我也在做!我空载时(PWM和MOS管都不加)输出端有15V的直流电压..是两片VS的电压差(一 ...

我感觉应该要加上MOS管调试吧,我是先接半桥调试好了,然后再接全桥。
之前应该是没有自举成功。
自举成功了VB和VS两边电压有大约14V的

网友D:
哼!…电路没做好?…

网友E(2015-09-28):
请教一下,楼主有没有试过两边不共地可行?
我用的IR2213与楼主的电路差不多,管脚与2110也是兼容的,但SD控制不住LO和HO。楼主可有类似的经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