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语言] 学编译原理对写单片机程序有多大作用?求指教!!!

楼主(2015-06-10):
我在学写单片机程序,有位前辈建议我先学编译原理这门课,请问学编译原理对写单片机程序有多大作用?求指教!!!

网友A:
这个问题应该直接问那个前辈。为什么给出这样的建议?

网友B:
我个人认为:对初学者不但没好处,反而有害,等你有一定经验,可以深入学习下!仅代表个人观点!

网友C:
也不是没作用,如果初学者倒是早了点,编译原理精通可以写出执行效率更高的c,但不同厂家可能编译器不同,这个,精通了编译原理也可能会让你对厂家破口大骂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个人认为:对初学者不但没好处,反而有害,等你有一定经验,可以深入学习下!仅代表个人观点! ...

为什么有害呢

网友B:
你学了,就知道了!

网友D:
有没有用看目录
我记得编译原理开篇是讲有限状态机
这个的用处很广,从处理器设计到复杂逻辑设计都会用到
后面有讲正则表达式,这个用处也很多
特别是模式匹配的时候
再后面是将词法分析
这个在处理字符的时候很有用
语法分析这一块用的比较少了
很多语言的说明书会用一个语法结构来描述他的基本语法
如果会的话能够很快掌握一门新语言
再往后就是代码生成了,这个和处理器架构相关
要和处理器结合来学

所以你学与不学,学到什么程度并非取决于别人的意见
而是你想要做什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有没有用看目录
我记得编译原理开篇是讲有限状态机
这个的用处很广,从处理器设计到复杂逻辑设计都会用到

我只是想学好单片机编程,这个学好了编译原理后,是不是学单片机编程会快些?求指教!!!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我只是想学好单片机编程,这个学好了编译原理后,是不是学单片机编程会快些?求指教!!! ...

如人饮水,冷暖自知

说不好的有不好的理由
说好的有好的理由

你得独立思考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我只是想学好单片机编程,这个学好了编译原理后,是不是学单片机编程会快些?求指教!!! ...

“学好编译原理”所花的时间是“学好单片机编程(直接学,而不学编译原理)”的几十上百倍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我只是想学好单片机编程,这个学好了编译原理后,是不是学单片机编程会快些?求指教!!! ...

学单片机编程,就像学开车一样。
学编译原理,则像学修车甚至造车。

后者肯定对前者有一定的帮助,但所投入的时间精力,你要权衡一下。

网友F:
艺多不压身。
了解编译原理,能够从另一个角度看单片机程序, 这有利于写出精简高效的嵌入式程序。

网友G:
俺从没有学过这个,不过代码写多了,也大致指导编译器大致是怎么工作的:lol

网友G:
大致知道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顶一下!!!

你看过编译原理了吗
你知道你要什么样的程序了吗

如果答案是否,你就是在浪费时间

网友H(2015-08-13):
学辩译原理意义不大, 倒不如学汇编程序设计对单片机编程更有用, 过来人的经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