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CU] LED 动态扫描

楼主(2015-06-10):
最近要做一个移动电源项目要用到LED 动态扫描,按照网上的做法还是不行请大神们详细的写下改怎么做

楼主:
这是原理图

网友A:
PB2与LED1配合控制LED1,LED2(PA7只入)
PA7与LED1配合控制LED3,LED4(PB2只入)

网友B:
写出每个LED在什么情况下点亮,你就明白原理了。

网友C:
网站otakutechnology.haotui.com/forum-9-1.html看看这个第一课和第二课

楼主:
不是很懂,感觉是这样做的但是实际效果不是的!你给我的网站我也看不了
我现在是一个作为输入其他的两个打开和关闭的而且我的IO口也是TTL 输入的并且关掉了内部上拉的

楼主:
     BSS     PAT,7         输入
     BCC     PAT,4         输出
     BCC     PBT,2         输出
     BSS     PA,4           高
     BCC     PB,2           高

     LED4是这样点亮?

网友C:
看看这个otakutechnology.haotui.com/bbs.php?action=clearpreann

网友C:
第一课和第二课

网友C:
otakutechnology.haotui.com/bbs.php技术爱好者的天地这次应该可以看了,第一课和第二课

网友D:
自己调试一下就知道了、

网友E:
就省一个io搞那么复杂有意义吗。。。

网友F:
这种电路要分四次扫描:
第一次:设PA4为输出并输出低电平,PB2设为输入不带上拉,设PA7为输出并输出高电平,LED1点亮。
第二次:设PA4为输出并输出高电平,PB2设为输入不带上拉,设PA7为输出并输出低电平,LED2点亮。
第三次:设PA4为输出并输出低电平,PA7设为输入不带上拉,设PB2为输出并输出高电平,LED3点亮。
第四次:设PA4为输出并输出高电平,PA7设为输入不带上拉,设PB2为输出并输出低电平,LED4点亮。
第五次,设PA7,PB2为输入不带上拉,PA4设为输入带上拉,判断PA4的电平,读取按键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这种电路要分四次扫描:
第一次:设PA4为输出并输出低电平,PB2设为输入不带上拉,设PA7为输出并输出高电平 ...

很好的,谢谢

网友G:
不需要点亮的LED的IO口设为输入模式,禁止上拉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这种电路要分四次扫描:
第一次:设PA4为输出并输出低电平,PB2设为输入不带上拉,设PA7为输出并输出高电平 ...

说得很完整、清晰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