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STM8S103K3 PC口上拉只有1.8V?

楼主(2015-06-10):
如题,请各位诊断诊断。低功耗停机模式下,PC口配置成中断浮空输入,现在PC4、PC6、PC7外部上拉电阻为1M,上拉电源为3.3V,经测试发现3个IO的电平都是1.8V左右,不是3.3V。把上拉电阻改为10K,电压变为为3.3V,改为100K,电压为3V。不明白了,浮空输入不是应该都是3.3V吗?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,请指点指点。谢谢!

楼主:
顶一下,在线等

楼主:
现在这几个IO特别容易受干扰,用镊子轻轻碰一下IO或者GND就会唤醒单片机。:L

网友A:
是不是有内部下拉电阻,你刚好把它打开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有内部下拉电阻,你刚好把它打开了

这个IO只能设置成上拉和浮空,不能设置成下拉。

网友A:
好像也没必要用那么大阻值的上拉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有内部下拉电阻,你刚好把它打开了

这种情况就相当于有一个1.2M左右的下拉电阻,我也怀疑,但是根本没有下拉这种模式。郁闷啊!

网友A:
或者你的万用表有问题?

网友B:
不同的阻值,上拉,拉不到3.3V也很正常啊;
和MCU的内部阻抗,以及其它负载有关;
变成了电阻分压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或者你的万用表有问题?

用示波器的,呵呵。在滑盖闭合时,用1M待机功耗小一点。对易受干扰,用镊子碰GND或IO就能唤醒单片机这个,你怎么看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同的阻值,上拉,拉不到3.3V也很正常啊;
和MCU的内部阻抗,以及其它负载有关;
变成了电阻分压;

现在怀疑的是IO口的一些相关配置是不是有问题,所以才导致上拉电压的不正常,造成单片机中断唤醒易收到干扰。用镊子碰一下GND都能把单片机唤醒,用示波器又看不到明显的毛刺。

网友A:
这么大的上拉阻值,碰IO唤醒还能理解为正常;碰GND还会唤醒就有问题了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么大的上拉阻值,碰IO唤醒还能理解为正常;碰GND还会唤醒就有问题了吧。 ...

“这么大的上拉阻值,碰IO唤醒还能理解为正常”,这个不太理解,为什么呢?碰GND唤醒我也不理解。:'(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“这么大的上拉阻值,碰IO唤醒还能理解为正常”,这个不太理解,为什么呢?碰GND唤醒我也不理解。 ...

这个我也不知道咋解释,等大牛来给你解释吧;
IO的走线是不是太长了?
解决办法:
1.可以在IO对GND并个小电容,几百pF--0.1uF;
2.上拉电阻改小点,几k--几百k之间,越小对干扰越不敏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我也不知道咋解释,等大牛来给你解释吧;
IO的走线是不是太长了?
解决办法:

嗯  现在PC4、6、7的上拉都改为了10K了,还是一样的现象。在测试的时候,发现用示波器探头的地夹住PCB的GND,这种现象立马减少,探头不夹的时候,10次大概有6、7次能够唤醒,夹住以后,10次能有一次都是“运气好的”。:L

网友A:
说明你被220V电网包围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说明你被220V电网包围了?

用稳压电源供的5V,产品是4节干电池供电。:(

网友A:
IO口不是裸露在外随便摸的吧?上拉改为10k之后的效果,还不能接受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O口不是裸露在外随便摸的吧?上拉改为10k之后的效果,还不能接受么?

整套产品只能接触到锌合金面板,面板上面有一个备用电源接口,接口的地和PCB GND通过连接线连在一起的,现在用镊子碰面板就把单片机唤醒了,现在主要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。TVS,磁珠都试了,不管用。把备用电源与PCB的连接线剪短,还是出现这个问题。我也是醉了!

网友A:
这也太敏感了吧,你确定是因为IO口的原因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也太敏感了吧,你确定是因为IO口的原因?

软件屏蔽其它功能,只开低功耗和中断,每次唤醒都是进入了PC4的中断。屏蔽掉PC4的中断,一切OK。

网友A:
那就还是原理图或者是PCB有问题了

网友C:
工作电源正常吗,单片机休眠下PC口配置成上拉输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工作电源正常吗,单片机休眠下PC口配置成上拉输出。

电源3.3是正常的,PC4、6、7要配置成中断输入才满足功能。现在配置中断浮空输入,感觉太容易受干扰了,中断上拉输入也是一样,现在在PC4上面接了一个100pf的电容到地,有改善。像ST这样的大公司,低功耗应该不这么容易受干扰吧。怀疑是其它地方造成的,但至今没有找到原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就还是原理图或者是PCB有问题了

按你的建议IO上面并了一个100pf的电容到地,有改善,但偶尔还是会出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就还是原理图或者是PCB有问题了

高亮的是PC4,两块板子之间通过排线连接。

楼主:
怀疑PCB布线有问题,造成EMI,但水平有限,看不出来。麻烦各位朋友给诊断诊断。

网友A:
IO的网络走线挺长的,还有,这个网络上,在丝印“J1”旁边那个串联的是什么东西?
给你的建议:
1.尽量减小上拉电阻;
2.加强GND的布线,让GND尽量完整,让GND与GND之间任意两个点都尽量等电位;
3.加电容要加在靠近CPU引脚处。
文字表达能力不好,见谅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O的网络走线挺长的,还有,这个网络上,在丝印“J1”旁边那个串联的是什么东西?
给你的建议:
1.尽量减小 ...

J1旁边的是用来焊接0欧姆电阻的,当跳线,单面板。单面板上的地线有几段是不是太细了,我觉得问题应该是在单面板上面。电容我是靠近CPU的。

网友A:
电容值可以尝试加大,最大可以到104,到104以后,再尝试减小上拉电阻

网友A:
我觉得主要原因是PCB的GND需要优化,同时IO网络走线总长度太长,特别是中间的排线;
如果可以改板,可以把排线引脚重新定义,让GND与唤醒IO网络并排靠近,或者定义成2条GND线把IO网络夹住;PCB优化GND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觉得主要原因是PCB的GND需要优化,同时IO网络走线总长度太长,特别是中间的排线;
如果可以改板,可以把 ...

改成这样你看可行不?

改善不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