超级初新手,求大神指导。。。

楼主(2015-06-10):
gp, pi, IO, GPIO, Oct
GpioCtrlRegs.GPAMUX2.all = 0x0555F015;
/*
    GpioCtrlRegs.GPAMUX2.bit.GPIO16 = 1;                //SPISIMOA
    GpioCtrlRegs.GPAMUX2.bit.GPIO17 = 1;                //SPISOMIA
    GpioCtrlRegs.GPAMUX2.bit.GPIO18 = 1;                //SPICLKA
    GpioCtrlRegs.GPAMUX2.bit.GPIO19 = 0;                //SPISTEA
    GpioCtrlRegs.GPAMUX2.bit.GPIO20 = 0;                //GPIO20
    GpioCtrlRegs.GPAMUX2.bit.GPIO21 = 0;                //GPIO21
    GpioCtrlRegs.GPAMUX2.bit.GPIO22 = 0;                //GPIO22
    GpioCtrlRegs.GPAMUX2.bit.GPIO23 = 0;                //GPIO23
    GpioCtrlRegs.GPAMUX2.bit.GPIO24 = 1;                //ECAP1
    GpioCtrlRegs.GPAMUX2.bit.GPIO25 = 1;                //ECAP2
    GpioCtrlRegs.GPAMUX2.bit.GPIO26 = 1;                //ECAP3
    GpioCtrlRegs.GPAMUX2.bit.GPIO27 = 1;                //ECAP4
    GpioCtrlRegs.GPAMUX2.bit.GPIO28 = 1;                //SCITXDA
    GpioCtrlRegs.GPAMUX2.bit.GPIO29 = 1;                //SCIRXDA
    GpioCtrlRegs.GPAMUX2.bit.GPIO30 = 0;                //GPIO30
    GpioCtrlRegs.GPAMUX2.bit.GPIO31 = 0;                //GPIO31
*/

现在有这么一个代码,因为刚开始工作,但这个0x00550015,是怎么通过下列说明中的“1”,“0”计算出来的哇?!。谢谢各位啦

网友A:
如果按照31-0排序的话    怎么也对不上啊
你到头文件中看看GpioCtrlRegs.GPAMUX2下怎么排序的

网友B:
上面的那个GpioCtrlRegs.GPAMUX2.all相当于对寄存器的整体操作,下面的操作是对寄存器里面的每一位进行操作。但是你的整体操作和下面的位操作好像没有对应起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