松翰 SN8P2722

楼主(2015-06-10):
8位单片机SN8P2722带有RISC-like系统,具有高性能、低功耗的特点。SN8P2722的IC结构一流,包括2K-word的程序存储器(OTP ROM),128-byte的数据存储器(RAM),2个8位定时计数器(T0,TC0),一个看门狗定时器,4个中断源(T0,TC0,ADC,INT0),1通道8位PWM(PWM0),1通道Buzzer输出(2K/4K),5通道12位ADC,8层堆栈缓存器。此外,用户还可以自行选择振荡模式,SN8P2722提供了4种不同的振荡模式给系统作为系统时钟,包括外部高/低速晶体振荡器、陶瓷谐振器和内部廉价的RC振荡器。另外,SN8P2722还包括一个内部16MHz RC振荡器作为系统时钟和一个低频RC振荡器在低速模式下使用(由程序控制)
OTP ROM:2K* 16 位
RAM:128 * 8 位
8层堆栈缓存器
双向I/O口:P0, P4, P5
电平触发唤醒输入口:P0
外部中断:P0
1个外部中断源:INT0
3个内部中断源:T0, TC0, ADC
1通道2K / 4K Buzzer输出
5通道12位ADC
内置看门狗定时器
内部高速时钟:16MHz RC
外部高速时钟:晶体,高达16MHz;RC,高达10MHz
内部低速时钟:RC,16KHz @3V, 32KHz@ 5V
大多数指令周期为一个时钟周期
查表指令(MOVC)可寻址整个ROM区
支持乘法指令(MUL)

欢迎致电:13682558590 黄S

网友A:
我就奇了怪了,松汗这种台湾单片机怎么能和ST的单片机比,现在还有人在用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就奇了怪了,松汗这种台湾单片机怎么能和ST的单片机比,现在还有人在用? ...

OTP的便宜,大部分在一块钱以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OTP的便宜,大部分在一块钱以下

据我了解,松汗凡是带ADC的单片机价格都要上1块钱了。并且还只是ADC TIM PWM而已,连其他的什么通信接口都没有,这怎么和STM8S003  IIC ,UART,SPI比?

网友C(2015-08-25):
引用 网友A:
我就奇了怪了,松汗这种台湾单片机怎么能和ST的单片机比,现在还有人在用? ...

有些消费品只是利用IO控制就行了,成本问题啊,现在的电磁炉那些家电都是用这些低价的OTP做的啊

网友D(2015-10-12):
引用 网友A:
据我了解,松汗凡是带ADC的单片机价格都要上1块钱了。并且还只是ADC TIM PWM而已,连其他的什么通信接口都 ...

不是所有产品都需要通讯的.存在即合理.松翰的抗干扰能力不是003可以比拟的.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不是所有产品都需要通讯的.存在即合理.松翰的抗干扰能力不是003可以比拟的. ...

你的意思是说003的抗干扰能力不如sonix的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你的意思是说003的抗干扰能力不如sonix的?

是的

网友E:
没有听说过有说自己是低性能的

网友F(2015-11-16):
功能看上去很强大啊

网友G(2016-03-12):
引用 网友A:
我就奇了怪了,松汗这种台湾单片机怎么能和ST的单片机比,现在还有人在用? ...

为什么没有人用呢??只能说你见识太少了,,,,就像你买一辆劳斯莱斯幻影用来拉粪便一样???你会不会买呢???

网友H:
感觉松翰OTP用起来不好用,仿真烧写很不方便。这个2722价格应该也不会低吧?性能功能和STM8S003没法比

网友H:
引用 网友A:
我就奇了怪了,松汗这种台湾单片机怎么能和ST的单片机比,现在还有人在用? ...

现在松翰的OTP,它的代理用的多些

网友I(2016-09-27):
引用 网友H:
感觉松翰OTP用起来不好用,仿真烧写很不方便。这个2722价格应该也不会低吧?性能功能和STM8S003没法比 ...

sonix仿真为什么不方便呢?

网友J:
我作为使用者来说,最大的困惑是它们是否支持C。

网友K(2017-03-24):
003的抗干扰肯定是没有Sonix的好的,003这么便宜是有原因的(物美价廉是伪命题),而且需要双面板(成本高),TSSOP封装(售后维修麻烦,基本都是SOP/DIP居多),再家电客户里面根本就没有优势,这也是为什么003在家电应用极少看到的原因,并不一定性价比高就无敌了,如果有触摸MCU相关需求可以找我索取赛元单片机资料,QQ2920952784

网友L:
需要集成带触摸按键,带LCD/LED的MCU可以找我,锦锐科技MCU芯片原厂

网友M(2022-04-25):
这个性价比还是很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