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3] 请教关于TFT LCD显示的问题:能读取ID,不能显示?

楼主(2015-06-10):
main函数的顺序是:
1、RCC开启和GPIO的初始化
2、液晶TFT的初始化
3、刷屏
4、读取ID并赋值给空闲的GPIOE

现在的情况是怎么都无法显示,debug的话能够查看GPIOE ODR的值,ID值正确无误(也尝试过读取其他参数如power mode address mode,无意例外都是正确的)

TFT用的是GPIO模拟8080 总线时序

1、想请各位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?
2、感觉问题出在写显示数据到Frame Memmory?
3、那初始化有问题会不会导致无法显示?
4、目前初始化后读取的参数显示sleep mode已经关闭,display on也已经打开,还有哪些初始化参数影响到TFT显示?5、因为做板不方便,用的杜邦线连接,会不会是杜邦线有干扰?
6、时钟频率用过8Mhz和72Mhz都不能显示,系统频率会不会影响显示?

需要的话可以上传程序以及TFT的datasheet,TFT控制芯片是R61408, renesas 电子的,MCU用的是STM32F3

网友A:
系统时钟不会影响显示的;
你能读到正确ID,说明硬件连接,FSMC初始化肯定没问题了

是不是显示部分程序有问题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系统时钟不会影响显示的;
你能读到正确ID,说明硬件连接,FSMC初始化肯定没问题了

没用FSMC,stm32f3没有fsmc
上图是datasheet写显示数据的
下面是我的函数:
void Write_block(uint16_t Xstart, uint16_t Xend, uint16_t Ystart, uint16_t Yend)
{
  Write_com(0x2a);
  Write_dat(Xstart>>8);
  Write_dat(Xstart&0xff);
  Write_dat(Xend>>8);
  Write_dat(Xend&0xff);

  Write_com(0x2b);
  Write_dat(Ystart>>8);
  Write_dat(Ystart&0xff);
  Write_dat(Yend>>8);
  Write_dat(Yend&0xff);

  Write_com(0x2c);
}

void Write_color(void)
{
  uint32_t i;
  Write_block(0, 479, 0, 799);

  CLR_CS;
  SET_RS;
  SET_RD;
  for(i= 0; i< (480*800); i++)
  {
    GPIOD->ODR = 0xffff;
    CLR_WR;
    SET_WR;
    GPIOD->ODR = 0xffff;
    CLR_WR;
    SET_WR;
    GPIOD->ODR = 0xffff;
    CLR_WR;
    SET_WR;
  }
}

网友B(2015-07-28):
请问你问题解决了吗??我也是用的R61408,驱动不了啊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