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经验知识]
信号线串电阻的作用

楼主(2015-06-10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232传输线上串接小电阻,作用是什么?
答:增大232传输线阻尼,减小232信号过冲。

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串接的小电阻被击穿(断开)的情况?
答:电阻烧断开遇到过。但不是232传输线,而是电源线。无论交流电源或直流电源都遇到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32传输线上串接小电阻,作用是什么?
答:增大232传输线阻尼,减小232信号过冲。

请问232信号过冲具体是怎么一回事?

网友B:
抑制信号振铃,如果不是高频,没什么必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抑制信号振铃,如果不是高频,没什么必要

谢谢。232肯定不是高频,所以不需要咯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。232肯定不是高频,所以不需要咯

如果存在热插拔情况,还是要加上去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存在热插拔情况,还是要加上去

额,好的。。

网友C:
方便画错了飞线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D:
我一般接200欧姆;

网友E:
232传输线上串接小电阻,作用是什么?
作用有二:1阻抗匹配,此为小作用;2故障隔离,在232芯片损坏时防止你的MCU引脚被直接拉到地或电源导致MCU也发生损坏,此为大作用;
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串接的小电阻被击穿(断开)的情况?
烧了正常,目的就是让他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