某宝上这种恒温的电烙铁有人用过没?几十块钱。、、

楼主(2015-06-10):
想买一个用用。。。不知道好不好用?
比那种普通的带变压器盒子的恒温烙铁如何?

网友A:
我买过一个普通的那种带方形控制盒的恒温烙铁,几十块钱,烙铁头用两天就挥发消失了一截。。。

网友B:
基本上肯定可以用,但需注意温度别调太高,无强电隔离保护

便宜没好货

网友C:
如果是黄花正品的,质量就还可以。用了5-6年,坏过一次烙铁芯。

网友D:
买那种可调温的吧。这种不好。

网友E:
正品黄花的还可以,安泰信也有一款手柄调温的,不过大了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买过一个普通的那种带方形控制盒的恒温烙铁,几十块钱,烙铁头用两天就挥发消失了一截。。。 ...

挥发:L:L

速度太快了,我都不好意思说是磨损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基本上肯定可以用,但需注意温度别调太高,无强电隔离保护

便宜没好货

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LZ那款电烙铁好像就是我去年买的这个,我买来一上电就电光一闪,烧了,吓我一跳。
还好老板又寄了一个过来 ...

没钱啊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是黄花正品的,质量就还可以。用了5-6年,坏过一次烙铁芯。

好的;、‘:)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买那种可调温的吧。这种不好。

这种就是可调温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正品黄花的还可以,安泰信也有一款手柄调温的,不过大了些

应该还是小点好

网友G:
这种比较差了,我都买几百的;

网友H:
买过一个,用几天调温的那个烧了

网友I:
多花50换个低端点的936焊台吧、

网友J:
这种是模仿黄花的吧。。。。这么便宜,估计质量不咋地吧

网友K:
引用 网友A:
我买过一个普通的那种带方形控制盒的恒温烙铁,几十块钱,烙铁头用两天就挥发消失了一截。。。 ...

烙铁头挥发?消失?

就是普通烙铁头用到一年后的那种效果吧,不过我的这个便宜货是2天就把这个一年的过程完成了

网友L:
黄花的可以,别太图便宜。

网友M:
这种如何?

网友N:
我喜欢这种一体式的,占地方少,在TB上买过CT的CT-97NTC,190元,用了三年挂了。
再拍了支黄花的MT-3927,62元,数显,透明外壳,不像假货,不到半年,某晚,放烙铁架上通着电,突然啪的一道电光闪过,全家都黑了,检查发现房子跳空开,烙铁尾部外壳内烧黑一片。
现在用的是创新高的DS90T,157元,线够软,看着还行,希望能顶个两三年。

网友O:
还是可以用的,但要注意一点,这种貌似没有强电隔离,如果漏电的话,有点堪忧。。。

网友P:
黄花的还行,就是要保证买到的是正品。

网友P:
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是建议买个带盒子的。300多的那种,虽然没有1000多的用着好,但是对于一般应用已经足够了。

网友Q:
楼主选的这个不错,方便携带。等有机会我也买个哈

网友R:
这么小尺寸,使用方便,但不知可靠性怎样?

网友S:
我用过几年没有坏,后来出差忘记拿回了。

网友T:
别纠结了,100~200区间的936焊台买一个好了,如果想好好用的话。
破烙坏个两三次就能把这个成本找回来了,还不说会给你带来多少麻烦——焊坏器件、板子莫名故障以及各种心理阴影;
——最好第一次就把东西买对。

网友U:
这种不太好用,温度调高容易挂,可以买能调温度的恒温烙铁

网友V:
公司买了几把,用了几次就没人想用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W:
买过一个,但是基本上放弃使用了~感觉温升不怎么好~

网友:
黄花907还是不错的

网友X:
这种的感觉还好,80多赛格买的,用了一年换次烙铁头

网友Y:
买了个正品黄花的,很不错啊,各人感觉比焊台好用,焊台头太细了,这种的很吸锡,用了一年多了

网友Y:
引用 网友F:
LZ那款电烙铁好像就是我去年买的这个,我买来一上电就电光一闪,烧了,吓我一跳。
还好老板又寄了一个过来 ...

起子目测买来最多这一周报废啊:D:D:D

网友Y:
这种的烙铁头前半截都处理了的,没有啥挥发那么严重,后来自己淘宝买了个刀头的,质量和原装的没法比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这种比较差了,我都买几百的;

任性

楼主:
大家对烙铁这么感兴趣??这么多回复:lol

网友Z:
直接白光

网友AA:
宁可花200元买一套山寨白光,各种烙铁头随便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