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5V比较器的开漏输出接stm32的非5V容忍端口,可以吗

楼主(2015-06-10):
lmv393的输出是开漏输出,5V供电,其输出能够直接接到stm32的非5V容忍端口吗?

网友A:
既然不兼容5v,那就不可以。不过之前一直干过串个电阻直接接上去(>_<)

网友B:
既然是开漏输出;
输出为什么不上拉到3.3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既然是开漏输出;
输出为什么不上拉到3.3呢?

计划stm32的io口,内部开启上拉,省电阻。
所以lmv393的本身高电平输出是高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既然不兼容5v,那就不可以。不过之前一直干过串个电阻直接接上去(>_

如果是5V输出,肯定不可以,这个我知道
我现在是想了解这种5V比较器的开漏输出是否直接接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如果是5V输出,肯定不可以,这个我知道
我现在是想了解这种5V比较器的开漏输出是否直接接 ...

内部无上拉的话,外部接个上啦电阻,不然输出一直为低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计划stm32的io口,内部开启上拉,省电阻。
所以lmv393的本身高电平输出是高阻 ...

那也可以的;

网友C:
上拉电阻接3.3V 完全可以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计划stm32的io口,内部开启上拉,省电阻。
所以lmv393的本身高电平输出是高阻 ...

这个没有太大问题,不过建议外部电阻上拉到3.3V,内部的上拉太弱了(上拉电阻有点大)

楼主(2015-07-21):
经过试验,是没有问题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