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层板网线走线阻抗匹配

楼主(2015-06-10):
这个是双层板,第一次画网线(变压器出来到RJ45),
网上说要90欧阻抗匹配,但是同事说双层板做不了阻抗匹配,

多层板才有用,但是没说原因。

这是为什么?

搜索:两层板(双面板)如何控制50欧特性阻抗的设计

网友A:
双面可以做阻抗  单端阻抗 差分阻抗都可以弄的  就是不好控制

网友B:
高速信号线下面,完整的地平面,阻抗可以做,就是看厂家给不给你做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双面可以做阻抗  单端阻抗 差分阻抗都可以弄的  就是不好控制

这个好像是因为:双层板,就是上层和下层。而上层和下层的铜厚是很难控制的。所以做阻抗匹配较难。

网友D:
双面板做阻抗你的铜箔要好宽,不好控制

楼主:
阻抗匹配不好控制的话,是不是有高速信号线就必须用多层板?

网友E:
好像可以做,这个你询问下板厂

网友A:
双面阻抗板是可以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