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 [已解决]lcd显示有条纹

楼主(2015-06-10):
用的是imx6的板子,测了两块不同ic的panel(接口是兼容的),发现都有如下条纹现象。
请问我是不是该调试VGH/VGL/VCOM? 还是调节Gamma值? 还是说和平台输出有关?

网友A:
楼主你好,请问你屏的参数都设置正确了吗?

楼主:
Hi, Rita:
您指的是pixclock, porch这些参数吧?

这些是根据spec来设置的,应该没问题。

而且我感觉这个问题不像是这些参数引起的。

颜色过度不自然感觉是Gamma不对,你觉得呢?

网友B:
这个应该是正常的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应该是正常的.....

有条纹诶,显示效果差,得调试的,不然谁会买你家产品哇,对不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有条纹诶,显示效果差,得调试的,不然谁会买你家产品哇,对不?

恩,到时候跟我说说怎么优化的,哈哈......

网友A(2015-07-14):
楼主你好,请问你帖中问题是否已经解决呢?
非常感谢你关于i.mx 的技术问题。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,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。
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交流哈~~

网友C:
1个可能屏幕太差、1个可能屏幕坏了,一个可能原图片质量不高,如果确认是有问题那就是数据线位有个没接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