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STM32F427的timer能实现对正交编码信号的计数吗?

楼主(2015-06-10):
正交编码信号指的是两路相位相差90度的脉冲信号,在STM32F427的手册中说timer可以设置为quadrature encoder input功能,那么具体怎么实现?例如我用timer2来实现这个功能,是不是要将timer2的两个通道都设置为该功能,并且在timer计数时是怎么计数的,是将两路脉冲信号的所有上下沿都计数吗?

网友A:
Reference manual 18.3.12     Encoder interface mode应该写得很清楚了吧?
当设成Encoder模式时,TI1和TI2上接入编码器的A/B信号,信号组合起来当TIM的时钟,其相位关系决定TIM是增加还是减小。
图片Figure 168. Example of counter operation in encoder interface mode演示的很清楚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eference manual 18.3.12     Encoder interface mode应该写得很清楚了吧?
当设成Encoder模式时,TI1和TI ...

这里的TI1和TI2是指定时器1和定时器2吗?我看了手册,值说了TI1和TI2,整个芯片就只能输入一路的正交编码信号吗?

网友B:
ti1和ti2在同一个定时器。高级定时器跟通用定时器都能做编码,实际还是要参考数据手册,看ti1和ti2的脚位有没有引出

网友C:
设置好模式,配置好引脚,其它就交给定时器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这里的TI1和TI2是指定时器1和定时器2吗?我看了手册,值说了TI1和TI2,整个芯片就只能输入一路的正交编码 ...

同个定时器;
整个芯片,没看过支持几路;
2路最少吧;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里的TI1和TI2是指定时器1和定时器2吗?我看了手册,值说了TI1和TI2,整个芯片就只能输入一路的正交编码 ...

Figure 134. General-purpose timer block diagram
TI1和TI2就是TIMx的CH1、CH2输入后的信号。能接几路,要看datasheet有几个支持encoder的timer,并查CH1和CH2引出了几组

网友E(2017-10-10):
引用 网友A:
Reference manual 18.3.12     Encoder interface mode应该写得很清楚了吧?
当设成Encoder模式时,TI1和TI ...

能不能把手册发我一份??

网友F:
能够实现编码

网友F:
通过定时器实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