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inetis] 关于ICS_C3如何设置以获得想要的时钟

楼主(2015-06-10):
void Clk_Init()

{

        ICS_C1|=ICS_C1_IRCLKEN_MASK;                 /* Enable the internal reference clock*/
        ICS_C3= 0x9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Reference clock frequency = 39.0625 KHz*/
        while(!(ICS_S & ICS_S_LOCK_MASK));   /* Wait for PLL lock, now running at 40 MHz (1024 * 39.0625Khz) */
ICS_C2|=ICS_C2_BDIV(1) 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BDIV=2, Bus clock = 20 MHz*/
ICS_S |= ICS_S_LOCK_MASK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Clear Loss of lock sticky bit */

}为什么设置ICS_C3= 0x90就对应39.0625 KHz,用户手册上也没说SCTRIM是如何调整的

网友A:
注释是不准确的。
请问你是哪款型号的芯片?

网友B:
同样的问题,请教版主,我用的是KE04系列

网友B:
ICS_C3= 0x90; 表示什么意思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同样的问题,请教版主,我用的是KE04系列

下次注意点击我那层楼里的回复按钮,这样我才能收到系统提示及时答复你。:)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ICS_C3= 0x90; 表示什么意思?

如果是Kinetis E、EA系列的微控制器,那么建议大家看一下【经验分享】KE02芯片OpenSDA调试时IRC频率问题
每个芯片的内部RC振荡器特性稍有不同,所以给ICS_C3写同样的值是不行的。

网友C:
我也有兴趣知道一下:)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Kinetis E、EA系列的微控制器,那么建议大家看一下【经验分享】KE02芯片OpenSDA调试时IRC频率问题
...

也就是说ICS_C3的值可以默认不填??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Kinetis E、EA系列的微控制器,那么建议大家看一下【经验分享】KE02芯片OpenSDA调试时IRC频率问题
...

我发的回复,怎么不见了。看了你发的那片**写的很详细。

那么也就是说ICS_C3我可以默认不用给他填值,是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也就是说ICS_C3的值可以默认不填???

每块芯片ICS_C3装载的默认值的就会让内部RC振荡器对应芯片数据手册上标明的频率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发的回复,怎么不见了。看了你发的那片**写的很详细。

那么也就是说ICS_C3我可以默认不用给他填值, ...

如果你的内部RC振荡器不想用数据手册上标明的统一频率,这时候才需要去修改芯片ICS_C3值。
但修改ICS_C3就要结合PEmicro公司的仿真器实现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你的内部RC振荡器不想用数据手册上标明的统一频率,这时候才需要去修改芯片ICS_C3值。
但修改ICS_C3 ...

是否可以这样理解:

ICS_C3内的值实际是对RC振荡器频率的一个补偿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是否可以这样理解:

ICS_C3内的值实际是对RC振荡器频率的一个补偿?

可以这样理解
由于每块芯片的RC振荡器性能参数均稍有不同,所以为了达到相同频率的补偿值也不同。
所以编程时直接给ICS_C3一个固定值的做法是不准确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这样理解
由于每块芯片的RC振荡器性能参数均稍有不同,所以为了达到相同频率的补偿值也不同。
所以编 ...

谢谢,你的回答完美的解决了我的疑惑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注释是不准确的。
请问你是哪款型号的芯片?

使用的是MKE02Z64VLC4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使用的是MKE02Z64VLC4

请先看帖子内容是否能够解决你的问题,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在帖子里回复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先看帖子内容是否能够解决你的问题,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在帖子里回复我。 ...

ICS_C3的设置值如何对应实际的调整频率,手册没讲到。只有用PE的仿真器才能改变ICS_C3的值?如何利用u-multilink来修改ICS_C3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ICS_C3的设置值如何对应实际的调整频率,手册没讲到。只有用PE的仿真器才能改变ICS_C3的值?如何利用u-mu ...

PEmicro的仿真器几乎都有这个功能的,你找一下通常是让你输入所需频率仿真器自动给你修改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Emicro的仿真器几乎都有这个功能的,你找一下通常是让你输入所需频率仿真器自动给你修改的。 ...

那批量时怎么办?也要用仿真器来修改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批量时怎么办?也要用仿真器来修改?

Kinetis E系列就这点比较麻烦,需要用到PEmicro公司的仿真器或烧录器实现。

网友D:
还是按照用户手册上的来比较靠谱一些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这样理解
由于每块芯片的RC振荡器性能参数均稍有不同,所以为了达到相同频率的补偿值也不同。
所以编 ...

如果我在对ICS_C3进行过一次操作,那是不是出厂时校准好时钟频率会不会改变

网友F:
建议不要看后面的注释,还是看新品资料和用户手册比较好

网友G(2015-08-09):
引用 网友A:
Kinetis E系列就这点比较麻烦,需要用到PEmicro公司的仿真器或烧录器实现。

有没有pe的批量写入器的产品连接?

网友A(2015-10-12):
引用 网友E:
如果我在对ICS_C3进行过一次操作,那是不是出厂时校准好时钟频率会不会改变 ...

芯片启动时会根据ICS_C3的值改变频率,如果你想用出厂默认值就没必要去修改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