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CPLD片子实现个m序列,画的原理图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啊

楼主(2015-06-10):
用的老的CPLD芯片lattice公司的LSI1016E,原理图如下:

m序列就用到个D触发器和异或门,我用GAL16V8写个abl程序简单的,刚开始用CPLD,我不知道这样的原理图是不是正确,编译都能通过,但频谱没出来,另外编译以后“异或门G_XOR”前面有个?,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,各位兄弟帮个忙啊

网友A:
瞅不出来的路过

网友B:
类似一个产生随机数的东西

没仿真,没编译结果,我是看不出什么来

网友C:
可以直接仿真的,生成多项式固定的情况下m序列是固定的。

网友D:
输入一直是0的话输出也一直是0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