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控制电路] 逻辑门电路

楼主(2015-06-10):
求大师们指点,谁用过面积小于等于1平方毫米的反相器,是什么型号的

网友A:
没这么小的吧

楼主:
是Wafer,采购努力寻找中

网友B:
1x1.25mm的是有,参考TI的 SN74LVC1G04
买wafer自己切割,然后PCB上绑定,生产会麻烦些,用量小的话不见得划算

网友C:
单个N-mosfet就是一个漏极开路的反相器,但是也没有那么小的封装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