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从段码液晶读取信息

楼主(2015-06-10):
想把段码液晶的信息读取出来然后传出去。   本来还想着设备可能留了什么输出接口,或者用专用芯片驱动段码液晶,结果拆开后傻眼了,单片机直接驱动,单片机还是磨标的……

所以现在的想法是外加一个单片机从断码液晶直接读取数据,不知可行否?

另外低功耗的产品,小鬼子做的 lqfp80的单片机  除了msp430,还有那几家做?

网友A:
瑞萨单片机

网友B:
这么做,成本很高电路也很复杂呀,这么多COM和SEG,而且电平有好几种。
还不如自己开发,或者请做这个设备的留一个接口给你。

网友C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如何读取段码液晶的问题,比如,读取数字万用表上显示的数字,如果从电路上下手,发现简直是太复杂了。
我现在采取的办法是:视频检测,用摄像头看。

网友D:
液晶驱动波形不是简单的0,1,而是阶梯形波,所以直接I/O取信号,倒译码很困难的.可试试每个笔段对应一个光敏2极管(2mm直径的),用一块不透明板上打孔,小孔对准各个笔段,小孔里塞光敏管.
但前提是LCD要有背光.

网友E:
自己重做个带数据输出的这样还简单点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液晶驱动波形不是简单的0,1,而是阶梯形波,所以直接I/O取信号,倒译码很困难的.可试试每个笔段对应一个光敏2 ...

你说的这个方法测试过了,很难实现,主要是对比度太小了,光敏管检测不准,加一个比较器也不行,字段点亮与否,光敏管输出的电压不稳定,有很大的偏差,全部调好了,过段时间又不对了。
有的液晶就是没有背光,给它加背光吧,还不好处理,至少拆开后就不保修了。
我试着用红外管正对着液晶屏做照明,靠反射用光敏管来检测,也不行。

楼主:
逆向工程 自己做。     用示波器看了半天,阶梯波形……        实在是搞不定……       再看看lcd驱动原理方面的东西,感觉自己的知识有盲点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逆向工程 自己做。     用示波器看了半天,阶梯波形……        实在是搞不定……       再看看lcd驱动原理 ...

你把笔段液晶驱动原理弄明白了,把行,列波形适当处理,迭加,还是可以还原每个笔段的驱动信号的,就是麻烦一点,哈哈,有时间就钻进去玩一把,俺给泥打气.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把笔段液晶驱动原理弄明白了,把行,列波形适当处理,迭加,还是可以还原每个笔段的驱动信号的,就是麻烦一 ...

实在是被t叔的热心感动得不行啊  :'(   谢谢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