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C转化问题

楼主(2015-06-11):
DSP菜鸟上路,求各位大神指点。我用的芯片是28069.在DSP芯片中所有的初始化都是一样的吗?在一个工程里面,所有的时钟是不是都应该和系统时钟保持一致?
ADC转化时如果用软件的方式触发,是直接将AdcRegs.ADCSOCFRC1.all对应的位置一就可以开始转化了吗?
附上我的AD采样代码,请各位大神指点。
//ADC初始化
InitAdc();
        EALLOW;
        AdcRegs.ADCCTL2.bit.ADCNONOVERLAP = 1;        //Enable non-overlap mode
        AdcRegs.ADCCTL1.bit.TEMPCONV  = 0;                 //Connect channel A5 internally to the temperature sensor
    AdcRegs.ADCSOC0CTL.bit.CHSEL  = 8;                 //Set SOC0 channel select to ADCINA5
        AdcRegs.ADCSOC0CTL.bit.ACQPS  = 6;                 //Set SOC0 acquisition period to 26 ADCCLK
        AdcRegs.ADCSOC0CTL.bit.TRIGSEL         = 0;
        AdcRegs.INTSEL1N2.bit.INT1SEL = 0;                 //Connect ADCINT1 to EOC0
        AdcRegs.INTSEL1N2.bit.INT1E  =  1;                 //Enable ADCINT1
        AdcRegs.INTSEL1N2.bit.INT1CONT = 1;
        AdcRegs.ADCINTSOCSEL1.bit.SOC0  = 1;
            // Set the flash OTP wait-states to minimum. This is important
            // for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mpensation function.
        FlashRegs.FOTPWAIT.bit.OTPWAIT = 1;

void InitAdc(void)
{
    extern void DSP28x_usDelay(Uint32 Count);
        EALLOW;
        SysCtrlRegs.PCLKCR0.bit.ADCENCLK = 0;
        (*Device_cal)();
        EDIS;
    EALLOW;
    AdcRegs.ADCCTL1.bit.ADCBGPWD  = 1;      // Power ADC BG
    AdcRegs.ADCCTL1.bit.ADCREFPWD = 1;      // Power reference
    AdcRegs.ADCCTL1.bit.ADCPWDN   = 1;      // Power ADC
    AdcRegs.ADCCTL1.bit.ADCENABLE = 1;      // Enable ADC
    AdcRegs.ADCCTL1.bit.ADCREFSEL = 0;      // Select interal BG
    EDIS;

    DELAY_US(ADC_usDELAY);         // Delay before converting ADC channels

    EALLOW;
    AdcRegs.ADCCTL2.bit.CLKDIV2EN = 0;
    EDIS;

    DELAY_US(ADC_usDELAY);         // Delay before converting ADC channels
}

for(;;)
    {
           AdcRegs.ADCSOCFRC1.all = 0x01;
           while(AdcRegs.ADCINT标志寄存器.bit.ADCINT1 == 0){}  //Wait for ADCINT1
           AdcRegs.ADCINT标志寄存器CLR.bit.ADCINT1 = 1;        //Clear ADCINT1
           //Get temp sensor sample result from SOC1
           CH1 = (AdcResult.ADCRESULT0>>4);
           SciaRegs.SCIRXBUF.all=CH1;
     //  msg = "\r\nEnter a character: \0";
      // scia_msg(msg);
       // Wait for inc character
       while(SciaRegs.SCIFFRX.bit.RXFFST !=1) { } // wait for XRDY =1 for empty state
       // Get character
       ReceivedChar = SciaRegs.SCIRXBUF.all;

       // Echo character back
     //  msg = "  You sent: \0";
  //     scia_msg(msg);
       scia_xmit(ReceivedChar);

    }

网友A:
    // Wait for inc character
       while(SciaRegs.SCIFFRX.bit.RXFFST !=1) { } // wait for XRDY =1 for empty state
       // Get character
       ReceivedChar = SciaRegs.SCIRXBUF.all;

网友B:
所有的时钟是不是都应该和系统时钟保持一致

独立的模块可以不一样,但是要与MCU通信时要保持一致

网友C:
这个程序的看着有点长的啊。。置于AD转换的,其相关的寄存器配置的是少不了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独立的模块可以不一样,但是要与MCU通信时要保持一致

亲,其实人用的是DSP控制滴。

网友D:
这个参考学习了哈。。关于AD的控制采集数据的是需要注意很多方面问题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