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应用]
SH67N19A的RFC测量电阻

楼主(2015-06-10):
用SH67N19A的RFC测量电阻时EVB板仿真出来的数字相差比较大,大师们有不有例程给我测试下

网友A:
只要没有数据溢出、计算错误、放电延时不够,仿真结果跟实际应该差别很小。
用示波器看一下放电延时不够,看一下时间会不会数据溢出。最后查一下计算有没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