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M32F107的USB模块,快要被逼的分分钟切腹了,各路大神救我

楼主(2015-06-10):
一直以为STM32的USB部分十分简单,最近半个月开始调试才知道,这简直给折磨疯了;
1、原理图先贴上,如图1,我这块也没加匹配电阻,也没加上拉,因为大家都这么用,我就想知道原理上我错了么?
2、例程是OPEN107的,我就想知道例程哪里需要改动才可以让我的代码工作起来;如图2
3、请各位不理赐教发现代码都是OTG的,能不能请教下大家,如果我就想DM  DP通讯  如何修改呀

网友A:
OTG_ID那里好像不能那样连,需要加个小一点的下拉电阻。

网友B:
DP上拉1.5K才能识别。有些没拉是因为MCU内部有了,要看数据手册。(F2以上有,F1没有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DP上拉1.5K才能识别。有些没拉是因为MCU内部有了,要看数据手册。(F2以上有,F1没有) ...

大侠,求指点,这个第二张图就是F107的开发板,他们也没有上拉额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OTG_ID那里好像不能那样连,需要加个小一点的下拉电阻。

这是开发板的图额,不过我的图是第一张,请教一下,硬件方面有什么问题嘛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是开发板的图额,不过我的图是第一张,请教一下,硬件方面有什么问题嘛
...

看你用的什么例程了;
我以前用407调试USB也是接了上拉才行;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你用的什么例程了;
我以前用407调试USB也是接了上拉才行;

您的开发板用的是OTG还是F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