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3C2440]
J-link烧写问题

楼主(2015-06-10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楼主的头像很萌,
至于烧写的目标是片上flash,还是外接nor flash, 这个要看你载入的配置文件,
nand flash好像jlink无法支持,

不需要断电, 烧写成功之后, 点击复位或是芯片复位, 就可执行烧写代码.

网友B:
对s3c2440来说,烧写到内存是指烧写到SDRAM
断电后,SDRAM中的内容会丢失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头像很萌,
至于烧写的目标是片上flash,还是外接nor flash, 这个要看你载入的配置文件,
nand flash ...

忘记说明了,我用的是Linux版j-link,Linux板的的j-link是否也需要配置文件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对s3c2440来说,烧写到内存是指烧写到SDRAM
断电后,SDRAM中的内容会丢失

既然断电之后就消失了,那就算这次启动了,下次难道又要烧一次?我每次都是烧写好之后,断电就什么也没有了。然后又要烧写一次。老是这么搞是否太麻烦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既然断电之后就消失了,那就算这次启动了,下次难道又要烧一次?我每次都是烧写好之后,断电就什么也没有 ...

你可以烧写到NAND FLASH中,或者其他作为ROM的存储器中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可以烧写到NAND FLASH中,或者其他作为ROM的存储器中

如图,是我的板子,跟一般开发板不一样,当然这也不是开发板。
我用j-link连接JTAG接口并用其烧写,用一根线接CON1并输出到超级终端显示。
有几个问题:
1、我用j-link烧写是烧写到了K4S560432J(SDRAM)吗?还是K9F1208X0C(Nand flash)?
2、这一块版是Nand启动吗?板子上BOOTSEL两个插针都被焊接起来了。
3、我在晚上查找过许多烧写方法,但烧写之后超级终端就是没有反应。这到底怎么回事?

注意:板子没坏,是因为没有烧写u-boot导致不能烧写其他的东西所以理所当然的认为坏了。

这又算是一个问题,但我会加分的。

@yangwenguan

网友A:
我不要分, 分都给d版主, 一个热心的版主, 点个赞.

jlink烧写24xx+nand flash, 算了吧, 长久以来的问题, 曾经有人用uboot简化版, 做了一个引导,
可使用jlink进行烧写, 但是这个纯属2b行为, uboot启动代码怎么烧写.

如果在win下, 可使用hjtag,稍贵,400
如果在linux下,建议使用openjtag.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如图,是我的板子,跟一般开发板不一样,当然这也不是开发板。
我用j-link连接JTAG接口并用其烧写,用一 ...

1. jtag边界扫描的原理应该知道? 只要连接到2410的引脚上的元件, 从本质上说, 都可使用jtag配置数据,
当然是nand flash, 即使可以烧写sdram, 也没有意义, sdram控制器未开, 过64ms后, sdram的数据会自动清零.

2. 不好意思, 很久很久很久没玩2410, 这个你查一下规格书, 应该很清楚.

3.下贴有说明

网友B:
具体是从哪里启动的,建议看看s3c2440的手册,结合你的电路图。
我也是很久没弄过2440了。
我觉得楼主可以找个2440的视频教程,网上有很多的,对比下教程里开发板的电路图来调试你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不要分, 分都给d版主, 一个热心的版主, 点个赞.

jlink烧写24xx+nand flash, 算了吧, 长久以来的问题,  ...

竟然你不要分,那我就全给d版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