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稳压电源] 新手菜鸟做了一个直流转换的BUCK电路,没调出来,求解救

楼主(2015-06-10):
做了一个BUCK电路,如图,我的PWM输入是用单片机软件实现的,频率是22Khz,占空比是80%,可是并没有实现直流斩波,输出跟输入相等,测试了下,驱动电路没有问题,也能驱动MOS管的通断,buck电路中,电感L是100UH, 电容是电解电容3.3UF,续流二极管是快恢复二极管MUR820,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,求大神指教!

楼主:
这是电路图

网友A:
估计2117的输入就一直是高的

网友A:
另外,你的电路没有共地,怎工作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另外,你的电路没有共地,怎工作?

共地你是说VS和COM连起来吗?我连了试过没有用。另外2117我用示波器测过是PWM波的哦

网友A:
是你的驱动部分和BUCK部分就没有地回路,怎么控制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你的驱动部分和BUCK部分就没有地回路,怎么控制?

也就是说2117的地要跟BUCK电路负极连接起来?

网友A:
自己去分析怎样才能让MOS管满足导通和截止的条件。

网友B:
没有负载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己去分析怎样才能让MOS管满足导通和截止的条件。

麻烦大哥好人做到底呗,我测试过就是不用PWM波,当PWM输入处给高电平的时候,负载两端电压为零,当给低电平时,负载两端电压为61V,也就是说我的MOS管是可以工作的哦

楼主:
我是没接负载测的  测的也是开路电压  开路电压输入输出一样

网友A:
看错了,MOS管和VS间有回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芯片是多余的,再加一个PNP抅成推挽就可以驱动MOSFET了。

你是说 有可能这个驱动芯片会影响我的开关速度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你是说 有可能这个驱动芯片会影响我的开关速度?

你是说这个共地没有问题?

网友A:
加负载测试

楼主:
你的意思是没加负载,电压降不下去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是没接负载测的  测的也是开路电压  开路电压输入输出一样

没有负载的话这个电路是应该输出和输入电压相等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有负载的话这个电路是应该输出和输入电压相等

为什么呢

网友D:
18楼说的对,没有负载,导通一次,输出电容就充满电了,靠什么把电压降下来?

网友E:
占空比固定怎么能调整电压呢!如果没有电容、电感,用示波器就能看出输出的波形变化了。想通过斩波调整输出电压,就要有驱动方波占空比的控制,而且要检测输出电压构成闭环。

网友F:
你吧那个  VB  和 光板的正极连起来。两个晶体管 组成的推挽电路。VB 是 提供正极电源的,VS是提供地的。你的光板的正极 电源没有供到 VB 端, 推挽电路没法工作。

网友F:
另外 如果开路测试 ,就需要在 输出端接一个 负载电阻,大阻值的 ,就是提供一个 微电流工作回路,一切的产生的电压都是 靠有电流 才能产生电压的。

网友F:
VS 接光板 负极,你的光板是不是表示 太阳能 发电板。

网友F:
就是  IGBT 的集电极 VB 接 正极,发射极 VS 接 负极,

网友G:
这两根线有没有连在一起啊,没有交叉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这两根线有没有连在一起啊,没有交叉点。

不连在一起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占空比固定怎么能调整电压呢!如果没有电容、电感,用示波器就能看出输出的波形变化了。想通过斩波调整输出 ...

占空比固定只是测试一下我的BUCK 电路,固定的话只是没有反馈,还是可以直流转换的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VS 接光板 负极,你的光板是不是表示 太阳能 发电板。

是的  电源是两块31V太阳能电池板串联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你吧那个  VB  和 光板的正极连起来。两个晶体管 组成的推挽电路。VB 是 提供正极电源的,VS是提供地的。你 ...

VB连了电源的啊   Vcc通过二极管MUR1100给VB供电了啊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VB连了电源的啊   Vcc通过二极管MUR1100给VB供电了啊

而且驱动电路也就是你说的推挽电路是工作的  我用示波器测试了的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占空比固定只是测试一下我的BUCK 电路,固定的话只是没有反馈,还是可以直流转换的吧    ...

固定不能调整电压,调整占空比才能调输出电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