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339门限电压计算

楼主(2015-06-10):
请各位朋友帮看看 这个电路的LM339门限电压怎么计算?红外反接有什么含义么?在线等急

网友A:
R9一分为二,叫Rx,Ry,(Ry+R7)/(R9+R7)*5是翻转电压。红外反接也可以当光敏元件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9一分为二,叫Rx,Ry,(Ry+R7)/(R9+R7)*5是翻转电压。红外反接也可以当光敏元件用。 ...

那Ry就是25?那么大?  红外通的时候是0然后—端就输出25? 我不太明白 能详细点说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