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单按键开关机

楼主(2015-06-10):
Q1,Q2组成双稳态电路。由于C1的作用,上电的时候Q1先导通,Q2截止,如果没按下按键,电路将维持这个状态。Q3为P沟道增强型MOS管,因为Q2截止,Q3也截止,系统得不到电源。
   此时Q1的集电极为低电平0.3V左右,C1上的电压也为0.3V左右,当按下按键S1后,Q1基极被C1拉到0.3V,迅速截止。Q2开始导通,电路的状态发生翻转,Q2导通以后将Q3的门极拉到低电位,Q3导通,电源通过Q3给系统供电。
   Q2导通后,C1通过R1,R4充电,电压上升到1V左右,此时再次按下按键,C1的电压加到Q1基极,Q1导通,Q1集电极为低电平,通过R3强迫Q2截止,Q3也截止,系统关机。整个开关机的过程就是这样。
请问为什么上电后Q1先导通?能具体分析一下吗?!

网友A:
字用灰色套住,看起来不舒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字用灰色套住,看起来不舒服。

[Q1,Q2组成双稳态电路。由于C1的作用,上电的时候Q1先导通,Q2截止,如果没按下按键,电路将维持这个状态。Q3为P沟道增强型MOS管,因为Q2截止,Q3也截止,系统得不到电源。此时Q1的集电极为低电平0.3V左右,C1上的电压也为0.3V左右,当按下按键S1后,Q1基极被C1拉到0.3V,迅速截止。Q2开始导通,电路的状态发生翻转,Q2导通以后将Q3的门极拉到低电位,Q3导通,电源通过Q3给系统供电。 Q2导通后,C1通过R1,R4充电,电压上升到1V左右,此时再次按下按键,C1的电压加到Q1基极,Q1导通,Q1集电极为低电平,通过R3强迫Q2截止,Q3也截止,系统关机。整个开关机的过程就是这样。
请问为什么上电后Q1先导通?能具体分析一下吗?!

网友B:
可以,但灵敏度不够,可靠性有点差,可以增加C1加到1UF,R4增加到100K,因为一个正反馈,一个负反馈,增加电阻的目的就是降低负反馈的影响,本意是降低负反馈的作用,就可以实现,可以试下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[Q1,Q2组成双稳态电路。由于C1的作用,上电的时候Q1先导通,Q2截止,如果没按下按键,电路将维持这个状态 ...

C1的关糸,

楼主:
C1的存在使得Q2基极电压获得缓慢,可是Q1的基极电压怎么来的,是通过R5,R2给它的吗?如果是,VCC5V经过R5,R2到Q1基极并没有形成回路啊,也就没有压降,那加到Q1基极的电压是多少?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[Q1,Q2组成双稳态电路。由于C1的作用,上电的时候Q1先导通,Q2截止,如果没按下按键,电路将维持这个状态 ...

刚上电时,二个QBE结,CB结都看成一个高阻器件,或看成一个时延的器件,这时没有进入工作偏置的状态,可以看成真空管的渡越时间,这个理论可参考《实用模拟电路设计》,第十章,双极性晶体管开关状态与电荷控制模型,上电时,对Q的冲击是不一样的,对Q1刚上电,全部电压直接压在VBE上,此时没有电流产生,Q2因为有支路,产生电流,分散了对Q2的冲击强度,尽管没有产生电流,(基极电流没有)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C1的存在使得Q2基极电压获得缓慢,可是Q1的基极电压怎么来的,是通过R5,R2给它的吗?如果是,VCC5V经过R ...

看7楼。瞬间非稳态过程不是常规的小信号模型能表示的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C1的存在使得Q2基极电压获得缓慢,可是Q1的基极电压怎么来的,是通过R5,R2给它的吗?如果是,VCC5V经过R ...

可以在Q1的BE并一个PF级的小电容延缓它的开启时间,达到Q2先开启。

网友C:
上电瞬间,C1充电,使Q2基极电压下降,此时Q1已经导通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在Q1的BE并一个PF级的小电容延缓它的开启时间,达到Q2先开启。

麻烦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电路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984030-1-1.html

网友D:
不是一个很好电路,MOS管关断时G端电压不能完全达到5V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