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子元器件] PWM调速,中间的哪几个三极管起什么作用?

楼主(2015-06-10):
如图,输入为PWM方波信号,V12和POW都是13.5V,能否详细解释一下这个电路的原理!能否详细解释下FXOUT这个地方是怎么输出的?图中三极管是怎么起什么作用,工作在什么状态?

网友A:
大可不必这么复杂,MOSFET也用错了,

网友B:
没看出有啥问题

网友C:
什么怎么输出的。。。POW FXOUT 之间是负载。。。虽然没画你也该知道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可不必这么复杂,MOSFET也用错了,

怎么错了呀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看出有啥问题

我是想要知道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,能解释下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什么怎么输出的。。。POW FXOUT 之间是负载。。。虽然没画你也该知道。。

这个,我知道,我是想知道这个电路的作用,负载是直流风机!

网友B:
网上搜索一下:MOS管驱动电路 推挽

网友D:
无非是加快NMOS的开关速度,由于NMOS的GS之间有很大的电容,不加强驱动能力,NMOS管的开关损耗很大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可不必这么复杂,MOSFET也用错了,
会不会直接接地,电流过大mosFET管烧了啊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