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3C2440] 大神帮忙看看想用双口RAM通信,应该用到S3C2440的哪那个接口?

楼主(2015-06-10):
我在用一个双口RAM做S3C2440和DSP的通信,想让大神指导一下怎么用这个双口RAM应该用到ARM上的哪些管脚

楼主:
file:///D:/这是要用到的双口RAM ,大神帮忙看一下,急用!!!我有一个友善之臂的一个S3C2440的开发板,如何进行扩展双口RAM

网友A:
没用过友善之臂,按你上面的电路图应该就可以

网友B:
直接按照上面的那个电路图就可以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