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开关电路为什么无**常工作

楼主(2015-06-10):
开关电路如图
PA1输入高电平时,Q2导通,从而Q1也导通,VIN电压升高至3.3V,module得以上电工作
PA1输入低电平时,Q2不导通,Q1也不导通,VIN电压为零,module不工作

这个电路,未接入module的时候一切正常
接入module之后,只要PA1电平一高,VIN就再也降不下来了,PA1高电平时,VIN是3.3V,PA1是低电平时,VIN还有2.5V
能观察到D1也一直亮着,只是亮度变化而已
module是个普通的315M发射模块,这个电路的本意是想通过控制电源开关来让其工作
请问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,谢谢

网友A:
你这pmos图ds明显是反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pmos图ds明显是反的

图当时顺手找了个画上去,实际pcb封装是正确的
没有接module的时候,也一切工作正常,高低电平输出都ok的

楼主:
sch当时图省事弄的,pcb是完全正确的

网友A:
module是什么东西?

网友A:
这么简单的电路,拿个万用表简单量量就能知道问题出哪了。

网友A:
最反感这种做事的态度。
要别人给你分析问题,先给别人正确的东西。
画一个正确的电路图很难吗?

网友B:
你的315M模块与主控芯片之间有连接吗?是SPI接口还是UART?怀疑是从通信线的接口过去的电流,反流到你的控制端了

网友C:
R2的取值过大,调小试一下。这个设计比较奇怪,没必要用三极管,直接PA1控制栅极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315M模块与主控芯片之间有连接吗?是SPI接口还是UART?怀疑是从通信线的接口过去的电流,反流到你的控 ...

有道理,我把这部分断开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R2的取值过大,调小试一下。这个设计比较奇怪,没必要用三极管,直接PA1控制栅极即可。 ...

谢谢,但好像很多电路都前面加个三极管,可以考虑尝试一下

楼主: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542057-1-1.html

这个帖子其实和我想做的事情是一样的,值得参考

网友D:
pmos图ds明显是反的

网友E:
这是分析问题的基本思路,这个电路,只要器件没有错,开关肯定不会错。
那么电压哪里来?你自己看看模块和电源、CPU之间是否有什么电气连接。

网友F:
也许电压来自module的串口。

网友G:
PMOS导通后,S极电压上升到电源电压,此时即使Q2截止,也不能是G极电压高到使Q1截止,只是导通电阻增加了,所以有这个结果。把Q1换成PNP晶体管就OK

网友H:
样可不可以理解为,你实际画PCB是不用原理图的?

网友I:
引用 网友G:
PMOS导通后,S极电压上升到电源电压,此时即使Q2截止,也不能是G极电压高到使Q1截止,只是导通电阻增加了, ...

请问你试验过了吗?为什么Q2截止是G极电压会比S极电压低呢?此时没有电流流过R2,G,S电压应该相等才对啊?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,望指正!

网友G:
G、S电压相等,MOS不能截止,截止的条件是G的电压要高于S一定值(各型号不同),目前你的电路做不到。换个PNP晶体管就解决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G:
G、S电压相等,MOS不能截止,截止的条件是G的电压要高于S一定值(各型号不同),目前你的电路做不到。换个P ...

胡说八道

网友G:
请问PMOS截止的条件是什么?导通后G、S电压相等能截止吗?

网友A:
请问PMOS截止的条件是什么?
Vgs电压幅值低于Vgs(th)

导通后G、S电压相等能截止吗?

网友G:
好吧,你就搭个电路让它正常工作吧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G:
好吧,你就搭个电路让它正常工作吧。

看来你还是完全不懂
去翻翻书吧或者随便找个PMOS的规格书看看也行。

网友J:
楼主电路直接用PNP三极管替换PMOS管不好。如此,前面Q1三极管Ic电流、发热会很大。选择合适的PMOS管是关键。Vgs低,导通电阻Rds低就好。这样电源开关Q2可以输出足够的电流供Module使用。Q2压降也很小。如图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