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卡器近距离不能读卡

楼主(2015-06-10):
小区入口的门禁贴着不能读卡,要拿开一点才行,是电路哪个地方没调好?
@gx_huang
@jz0095

网友A:
这个真没有什么建议,看看2个线圈的相对位置是否对齐的。

网友B:
芯片的接收引脚,调节外接元件,让其得到的信号强度合适,偏置电压合适。

网友B:
同时调天线谐振的时候,要把卡靠近合适的距离,不要不放卡去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芯片的接收引脚,调节外接元件,让其得到的信号强度合适,偏置电压合适。 ...

高手,你是不是怀疑接收的波形削波了,提高芯片的供电电压可以吧?

@lfc315

网友B:
跟供电电压关系不大;
你可以把接收端看成一个比较器,输入的信号必须在这个比较器的阀值中心点上下跳变,信号一直在阀值下/阀值上,都没有输出的

网友C:
贴块厚泡沫搞定:lol

网友D:
一般是远了不行,你反过来了;
多少频率的?13.56M?

网友E:
感应信号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一般是远了不行,你反过来了;
多少频率的?13.56M?

是的,芯片好像是1702
@mmuuss586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芯片的接收引脚,调节外接元件,让其得到的信号强度合适,偏置电压合适。 ...

偏置电压就是比较器的阀值吗?

一直还以为是运放的中点电压
@lfc315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偏置电压就是比较器的阀值吗?

一直还以为是运放的中点电压

看看芯片规格书对内部接收电路的描述

网友B:
偏置有静态偏置、动态偏置,静态偏置一般不容易出问题,一般问题点在动态偏置;
也类似于运放的中点电压吧;
这么说吧,偏置合适的话,卡放很近距离也行,放较远距离也行;偏置不合适的话,要么卡很近才行,要么远距离读卡效果反而更好。

楼主:
1、请问此电路的调试步骤是怎样的?
2、调试需要用到什么仪器?
3、调试需要看哪些脚的波形?是不是TX1、TX2、RX的波形幅度最大,读卡距离越远?
4、为何有些IC卡读卡距离调远了(调整c2a和c2b),有一些IC卡的距离却变小了呢?
5、L0、C0的作用主要是降低高次谐波的辐射吧?
6、C1和C3的作用主要是隔直吧?
7、所有IC卡的频率都是13.56Mhz吗?有没有频偏的?

@lfc315

@大秦正声

网友B:
我的理解:
1、请问此电路的调试步骤是怎样的?
   网上有一些相关资料,可以搜索来看;
2、调试需要用到什么仪器?
   一般有示波器调试就可以到实用程度了;
3、调试需要看哪些脚的波形?是不是TX1、TX2、RX的波形幅度最大,读卡距离越远?
   TX应该是幅度最大好,RX倒不一定,具体看芯片手册;
4、为何有些IC卡读卡距离调远了(调整c2a和c2b),有一些IC卡的距离却变小了呢?
   多方面影响吧,谐振、频偏、信号响应。。。
5、L0、C0的作用主要是降低高次谐波的辐射吧?
   是的;
6、C1和C3的作用主要是隔直吧?
   是的;
7、所有IC卡的频率都是13.56Mhz吗?有没有频偏的?
   多少会有吧?

网友F:
先用示波器测试下天线的波形再分析下一不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