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atmega32 flash的大小

楼主(2015-06-10):
使用atmega32,应该有32k的flash,但是为什么用AVR studio编译时显示如下图?Program:    2438 bytes ,Data:       1550 bytes ,加起来不到4k啊?

网友A:
2438 byte 是你自己的程序的大小,不是单片机Flash 的容量,后面的也是

网友B:
是的,楼上说的对,编译器显示的是你目前程序需要的FLASH大小,和实际的FLASH无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438 byte 是你自己的程序的大小,不是单片机Flash 的容量,后面的也是

十分感谢!还有就是为什么Data区总容量这么小?我程序中需要用到几个字符表,申明成了const类型,就是存放在Data区,只要Data取超过100%,程序运行就会不正常。有什么办法解决呢?使用的是AVR studio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的,楼上说的对,编译器显示的是你目前程序需要的FLASH大小,和实际的FLASH无关。 ...

刚刚验证了,确实是这样,十分感谢!jtag下载的程序存放在flash的应用区还是启动引导区呢?

网友:
程序肯定放在应用区的,只是程序会有个入口地址,这个入口地址肯定是引导区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十分感谢!还有就是为什么Data区总容量这么小?我程序中需要用到几个字符表,申明成了const类型,就是存 ...

RAM比ROM的成本高,所以芯片内部的RAM容量总是有限,只能改程序,把你的字符表放在FLASH区里面

const 类型应该是放在FLASH才对

网友C:
需要ATMEGA32可以联系我,QQ50327677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