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卡器电路

楼主(2015-06-10):
如下图

楼主:
此读卡器的发射线圈做成差分,是要将电磁波搞成相位相反的2个电磁波发射出去吗?

网友A:
没有“差分电磁波”这种东西。

楼主:
请问输出接2个线圈有何作用?

@lfc315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问输出接2个线圈有何作用?

@lfc315

那叫“推挽”。

网友B:
读卡器?
作用maychang前辈已经说啦。。。
由于供电电压较低,为了达到更大的输出功率而采取的一种办法;
就跟音频功放一样,同样的电源电压下,BTL功放可以比OCL功放的输出功率更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读卡器?
作用maychang前辈已经说啦。。。
由于供电电压较低,为了达到更大的输出功率而采取的一种办法;

奇怪,曾经见过一些产品,线圈中间的脚是悬空的,这样也能工作?
@lfc315

楼主:
还有一些实际产品,线圈中点接地了,
但是c2a和c2b不相等,这是为何?

网友B:
悬空应该起不到增大功率的效果?你发的图里面就是接地吧?有些芯片内部是可以配置发射端口的工作模式的;
c2a和c2b不相等,是因为有一端有连接到接收脚,所以不相等才平衡?

楼主(2015-07-24):
请问此图发出的电磁波的频率是跟晶振频率一样的吗?
修改c2a和c2b和线圈电感,能否改变频率? 还是只能仅仅调整Q值?
@lfc315